[其他] 随手捡的光纤头被我破坏了

楼主(2021-08-22):
小区门口捡到个光纤头子,知道里面有氧化锆的芯子,破拆出来看看,真不知道这孔径是怎么保证的,另外没想到外面还有个开了槽氧化锆的管,不知道怎么控制烧成变形的……

网友:
分纤器   小区用的多 目测一分八

楼主:
这个好像是一分四的,扔那有两周了……
我是对里面的氧化锆插芯有兴趣

网友:
以前捡了一堆光纤,接口是圆形螺口的,而且是小的那种,比小区入户的那种小一点,不知道是用在哪里的。

楼主:
跑公司量了下尺寸,以投影仪测量值为准,带槽的管D3.176*D2.486*11.383mm,插芯D2.48*D0.05mm,D0.83.*D0.486mm,插芯孔真细,没想出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公司量了下尺寸,以投影仪测量值为准,带槽的管D3.176*D2.486*11.383mm,插芯D2.48*D0.05mm,D0.83.*D0.4 ...

激光吧。。

网友:
我家的入户光纤就是这种冷接子公母头对接延长的。。实际分光箱到我家也就十多二十米的距离。。PING dns延迟有点高。。怀疑这种公母对接的冷接子影响光纤信号。。叫来维护小哥测了下光功率-24说没问题。。实际个人估计这个-24也是接近没问题的下限了。。但还不到他们的下限。。不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