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样画葫芦,绕个门禁卡线圈,可以点亮LED。

楼主(2021-08-22):
请教用什么样的线圈能感应2.4g的wifi,点亮LED?

网友:
wifi?楼主要测信号吗

网友:
WiFi点亮LED  你开玩笑吧?WiFi才多大点功率

网友:
把功率模块的所有功率都给led也无法点亮,总共才百来毫瓦,注意是毫瓦!!!

网友:
wifi那100mw的功率,到你感应端可能连微瓦级的功率都没有,是点不亮led的,你要用车载50W对讲台,在附近搞个接收线圈或许还能点亮led:lol:

网友:
门禁的功率看来是不小的

网友:
大的AP功率远比门禁大,但是频率和天线都不一样,门禁的功率都集中在近距离10cm内,wifi都分散到远处去了

网友:
点亮LED其实用不着很大的电流。

有0.0Xma的电流 就有足够辨识的亮度了。

刚用100k可调电阻+红光LED,供电 2.5V,万用表显示工作电流为10uA左右。

家用wifi 的功率最大有100mw呢。
要点亮红光LED ,有 0.03mW 就够了。

要亮应该问题不大,难度是接收天线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