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想做一个单片机做的警示灯,求个程序~~

楼主(2021-08-22):
1脚 上电后即有输出,直到断电。3脚 受S1开关控制,当8脚为低时,3脚不输出,也会低电平。
输出方波就行,用NE556也可以,就是复杂点

网友A:
求人不如求己,这么简单的程序,arduino学个十分钟就能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人不如求己,这么简单的程序,arduino学个十分钟就能写出来。

arduino  STC也能用么?

网友:
#include        <STC15Fxxxx.H>

sbit KEY=P3^3;
sbit T04=P3^4;
sbit T50=P3^5;
  u16 x,y;
void Timer0Init(void)                //100毫秒@6.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void main()
{
        P3M1 = 0x00;
        P3M0 = 0x30;
        Timer0Init();
        EA=1;
        KEY=1;
        while(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x++;y++;
        if(x>=4)  {T04=~T04;x=0;}
        if(KEY)
        {
        if(y<500)  {T50=1;}
        if(y>=500) {T50=0;}
        if(y>=600)  y=0;
  }
        else
        {
          T50=0;
          y=0;
        }
        }

网友B:
0.S4高0.4S低,还有0.2S去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S4高0.4S低,还有0.2S去哪里

呃,可能是既不高也不低,就像薛定谔猫一样。

楼主:
我是小白,这个代码能实现我上面说的功能?有注释就好了

网友:
人家楼主要1脚上电即输出1.25Hz的脉冲不行吗?

网友D:
程序简单明了,
你这个是什么开发环境?
第六行的u32如果是在Keil开发环境应该有预处理语句吧?
第一行的库函数<STC15Fxxxx.H>是用STC官方提供的库吧?
//100毫秒@6.000MHz 你这个程序烧写时IRC频率选择6M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呃,可能是既不高也不低,就像薛定谔猫一样。

又不是非得凑1秒,0.4循环,汽车转向灯见过撒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小白,这个代码能实现我上面说的功能?有注释就好了

能不能用,自己验证不就好了,要注释什么,就1个定时器,定时100毫秒,stcisp软件生成的,计数4次就是400毫秒,p34翻转一次状态,500次*100毫秒,就是50秒。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如果你只是要用这个,能用就完事了,如果是想学习,建议找个教程学习,入个门就能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程序简单明了,
你这个是什么开发环境?
第六行的u32如果是在Keil开发环境应该有预处理语句吧?

u32直接换成int就行。头文件用stc15.h就可以了。定时时间用stc下载软件里有生成的。stc15系列的都可以用内部晶振,一般都有用11.0592MHz

网友:
真是好人啊。手速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程序简单明了,
你这个是什么开发环境?
第六行的u32如果是在Keil开发环境应该有预处理语句吧?

u32随便写的,实际u16就行了,也就是unsigned int。这个程序用int也行,没啥影响。这些STC15Fxxxx.H里面都有
用STC15.H也行 ,少了部分宏定义,一般没啥影响
是的,6Mhz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用,自己验证不就好了,要注释什么,就1个定时器,定时100毫秒,stcisp软件生成的,计数4次就是400 ...

编译时出现这个:SSD是表示闪烁灯的缩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译时出现这个:SSD是表示闪烁灯的缩写

没有头文件,烧录工具里面有,添加进去

网友E:
用这个头文件,前面几行代码修改一下

也可以去官网下STC15Fxxxx.h的头文件

这里也行,

不过,你这个编译器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头文件,前面几行代码修改一下

论坛里下的KeilUV2绿色版的,新版的Keil编译后HEX文件会变大,老版本的不会

用新的Keil5也会报错,头文件添加了,u32也改成int32,然后显示:

网友E:
修改,u32,改成int ,或者unsigned int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改,u32,改成int ,或者unsigned int

没用啊,显示这个:

后来找了下,原来是多了两个XX,把头文件命名为STC15FXX.H并保存到源文件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