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问镁光划线颗粒(划线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8-22):
请问镁光划线颗粒(划线片)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工厂打下来的次品,感觉比大S颗粒还差。

网友:
有的划线是一种商标,你别不信,有种三条短线,没有任何文字的颗粒,实际是某个公司采购镁光精元后的自封片

网友:
以前论坛里说是报废片。 还不如黑片。
我在坛子里商家买的ssd拆开后发现闪存划线  最后退款了

网友:
不能作为正片使用,看见过,但不明所以,是一块杂牌固态,但用的也挺好,就怕本身片子就是假的,然后再划上线冒充镁光划线品!!!

网友:
比较靠谱的说法是测试完后的废品,

也就是美光生产的闪存做成产品后,会进行可靠性测试验证,其中包括写入寿命测试,耐高低温测试,震动测试,静电测试等一系列的摧残,然后收集测试数据以便对产品可靠性进行了解和给出一些如擦写寿命之类的参数。这些测试后的产品就不能正常流出了,就划线标记为报废,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也还是能稳定用的。有人可能疑问测试为什么不用es片?那是你不知道什么情况才会是用es,这里就不多说了。

一次测试验证因为每种测试都要用新产品来测试,所以测试完下来的划线废品数量也是可观的,足够用来做一批产品了。这也能对应起来正片的印字,却被划线的现象了

网友:
比较靠谱的说法是测试完后的废品
我是相信这种说法的,首先你看它已经打了镁光的商标了,说明出厂合格,如果是厂内检测不合格的,是连镁光标都不打,直接送去大S那里了。
所以应该是出厂合格了

网友:
五道杠 这怎么也是个总队长  镁光打下来的报废品  开卡能PASS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在老论坛看到过一种说法,就是正片但是贴错料了,这种情况应该极少。
因为已经贴片上板,不可能再拆下重新植球封装,只能划线报废,这样的颗粒可遇不可求啊

网友:
竖线是报废品。

横线大S说是生产标记(个人猜测是原厂产品贴错片,或者是成品固态QC不通过一类的拆解品)
图上的那个属于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