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咸鱼某些卖家,关于点焊机变压器功率

楼主(2021-08-22):
并没有撕逼的意思。这个变压器使用了铜条,做工确实比大多数卖家好。并且铜线初级和次级,铜重会接近3斤,铜线成本100保底。
从变压器重量来看,和900瓦1000瓦微波炉变压器接近。一般普通变压器铜损控制在铁损的50%以内。而微波炉变压器铜损远超过铁损,工作状态接近饱和。当变压器饱和之后,剩余电能就变成了短路电流。
如果一个变压器功率余量有这么大,干嘛不直接做成4000瓦,哪怕做成了2000瓦也可以。难道他的470硅钢片是批着硅钢片外皮的玻莫合金。从图片可以看出,这个买家的变压器还有两种厚度。实物和图片也有区别。

网友A:
焊接变压器磁密都取得高,这样可以少绕匝数降低成本,特别是点焊这种变压器。设计根本就不能持续通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变压器磁密都取得高,这样可以少绕匝数降低成本,特别是点焊这种变压器。设计根本就不能持续通电的:lol ...

再高也会饱和

网友B:
4000瓦是短路最大功率,本身不能长时间工作在这个功率下的,其次如楼上所说,为了提高带载能力,初级匝数必定比常规变压器要少,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变压器,仅为点焊而生!!!

网友:
用不着撕,卖家写多少都正常,虚标而已,就像18650电池锂电池标9600毫安时,就像手电筒,标几十甚至几百瓦,就像逆变器,标几万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变压器磁密都取得高,这样可以少绕匝数降低成本,特别是点焊这种变压器。设计根本就不能持续通电的:lol ...

你说的我明白,我也是这样做的,微波炉变压器空载都接近80瓦,本身就比普通变压器压榨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0瓦是短路最大功率,本身不能长时间工作在这个功率下的,其次如楼上所说,为了提高带载能力,初级匝数必 ...

我一直很好奇,微波炉的变压器,空载电流特别大。原来是为了提高带载能力。
可是原理是什么?能否简述一下?

网友C:
楼主多少收的,运费也要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多少收的,运费也要不少

我也卖这个,不是收的,它买280块钱,比我整机成本高,我没必要去收他的。

网友:
就是硅钢片,坡莫合金现在民用基本不会用了

网友:
暂载率很低而已

网友:
图片上的变压器很养眼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明白,我也是这样做的,微波炉变压器空载都接近80瓦,本身就比普通变压器压榨得多 ...

点焊变压器空载更高,很多点焊变压器空载损耗大到你不敢空载持续通电

网友:
点焊用变压器本身都是间断工作,没必要像正常变压器那样,否则同功率体积会非常大

网友:
瞬间输出短接是可以到4000W的,800W的微波炉变压器改的,输出短接也能飙到3500W左右,但是很容易烧初级.结论就是可以到这个功率,但是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焊变压器空载更高,很多点焊变压器空载损耗大到你不敢空载持续通电 ...

圆形变压器初级线径比微波变压器初级线径要粗,也更大更重,空载才8W

网友:
瞬间功率比较高,为点焊而生。减少初级的匝数,而获得更大的功率,优点是瞬间功率提高,缺点是变压器不能长时间通电。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多少钱?如果太贵还不如买新的点焊机

网友:
坡莫合金非常贵的,一般也就特殊地方用,比如高压取电线圈里,10kv转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