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烧焦的空开(CHNT NB6-63)

楼主(2021-08-22):
上楼路过电表箱闻到塑料烧焦味道,打开一看,好家伙竟然是自己家的空开烧了。
仔细观察是输出侧烧焦了,输出是铝线到家门口,不知道是不是接触不好,把线接到输入侧京东下单了个空开(大晚上的加上过节五金店都不开门)。
第二天下午新空开换上后打算拆开看看
黑标,19年某宝上45买的

烧焦了,可能是接触不好?

这是另一边,还很正常

网友A:
不到万不得已,低压配电不要用铝线

网友:
这种明显是接头电阻过大发热烧毁的

网友:
铝线还是尽量不要用啊,还好另一半还能用

网友:
铜铝端子了解一下

网友:
用c45铜铝端子压上,再紧到空开

网友:
铝线的话最好压一个铜铝接线端子,要不以后还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到万不得已,低压配电不要用铝线

这是当初开发商拉的线,一直用着没问题就懒得换了

网友:
压线以后用手拉一下电线,你这烧的原因估计是捅到下边没压到线头,本地大量出现这种情况,工程队临时聘请的工人没有责任心,电动螺丝刀扭紧后没有确认是否压到线头就交付安装

网友:
应该是安装不合格造成的

网友B:
我也拆过一个正泰空开里面那些“铜片”颜色的实际都是铁的,磁铁能吸,那个编织线是纯铜的。楼主这黑色的空开好像还是正泰的高端系列,快试试是不是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到万不得已,低压配电不要用铝线

公线入户都是铝线,这是没法改变的,主要还是用电量大,我家近几年因为空调新装了几台,后来一开空调就经常跳闸,跳闸时电线和空开有70多度,叫供电公司的人来查看也就给你换个空开,但用不了多久又会开始跳闸,后来通过其它关系找了个供电公司的电工,换了条更粗的入户铝线,并且不要入户空开,入户铝线直接插电表。
想不跳闸,最好还是换三相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拆过一个正泰空开里面那些“铜片”颜色的实际都是铁的,磁铁能吸,那个编织线是纯铜的。楼主这黑色的空 ...

正太太极系列

网友:
正泰的东西,我是不敢用,我一般都是用施耐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