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494半桥开关电源的探讨

楼主(2021-08-22):
      在网上看不少修3842反激式电动车充电器的视频,为了安全起见,都是先不接市电,在300v大电容两端接18v可调电源,再短接启动电阻,如果开关电源正常,次级会输出正常的电压。我今天照猫画虎,试了下基于tl494半桥电源:在两个电容两端接14v,然后用导线将14v接到tl494第12脚,此时第14脚也有5V基准,但电源并没有工作,后级没输出。
那么请问各位大佬,是我的作法不正确(是不是其中有什么元件要屏蔽掉),还是tl494开关电源跟本就不能这么搞?

网友:
可能电压太低,后面的三极管无法达到正常工作的条件

网友:
电压那么低管子都不起振,怎么会有输出呢。

网友:
可能接法有问题。
看别人检修,用了2个电源,先把494的供电接上辅助电源,在给220V输入通上12V的直流电,正常的话,输出有1V左右电压。

网友:
启动方式不一样的!494是自激启动的,不是用启动电阻直接供电到芯片的!

网友:
半桥,上下两个桥臂的电容都要接18V哦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记得好像是这样
3842是高压串电阻启动后供电,输出控制电压
494是先靠双管自激震荡,然后输出控制双管震荡频率

网友(2021-09-27):
半桥接的电压太低了,不足以启动开关管。
另,这样测试要改小两路启动电阻吧

网友:
拆除二功率管启动电阻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