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京东39.9,德力西3米延长线插排

楼主(2021-08-22):
公司买的,我下的单,以前都是买公牛,最近插排涨价比较多,买几个德力西试试,中规中矩也有槽点,零线跨线是最大败笔,其他部分还凑合,好歹是个牌子,带一台电脑问题不大,下面上图:

网友:
排插,我只认贝尔金.

网友A:
屯了七八个9.9的正泰和3个19.9的TNC,那时候的插座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屯了七八个9.9的正泰和3个19.9的TNC,那时候的插座真便宜

塑料会老化呀。

网友B:
话说某牛的插排外壳特耐用,家里的牛排插用了好多年壳没坏,插口不松,要知道这玩意是拖到楼下充电瓶车的天天楼上摔下去,日晒夜露的就是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某牛的插排外壳特耐用,家里的牛排插用了好多年壳没坏,插口不松,要知道这玩意是拖到楼下充电瓶车的 ...

之前电脑用的一个老国标的公牛插座感觉插孔松了,然后就直接换了个新的
旧的我不想直接扔掉,想拆开看看里面什么样。当时没那种Y型螺丝刀,现有的螺丝刀也打不开,就直接撬
撬了半天一点用都没有,然后拿锤子砸
砸了半天是一点都没变形,然后就直接去外面拿着电线旋转然后往地上用力摔,摔了接近20分钟都没力气了,插座外面基本上烂了,但结构还是没变形,然后拿砖头砸,砖头两半了,插座没事
最后找了个比较长的一字螺丝刀把插孔那边撬裂了

网友:
同款,开关打火,可能是因为带了一个2000多瓦的点暖风负载太大烧坏了

网友:
看见这黄不拉几的铜排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