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参数更高的电源充电速度还更慢?

楼主(2021-08-22):
Vivo Z3手机。别的都挺好,就是充电口是Micro USB。太落伍了。不过还是支持快充的。
原装充电器参数和充电速度如下:

换了一个小米充电器的充电器参数和充电速度如下:

可以看出小米充电器的参数明显比vivo原装充电器要高。所有的电压输出模式都支持。但是就是充电功率比不上原装充电器。而且充电图标也没有像原装充电器那样的闪电快充的标志。

以前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网友:
非全协议快充不支持。

网友A:
蓝绿机始终感觉浓浓的寨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绿机始终感觉浓浓的寨味

年轻人用的多。我这台还是孩子淘汰下来的。

网友B:
协议问题,其实没必要纠结这个东西,能用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问题,其实没必要纠结这个东西,能用就ok

有道理,毕竟是低端机。不能要求过多。

楼主:
买了个这。回来把手头的充电器都检测一下。

网友C:
蓝绿色用自己的快充协议,你用这个看看BatteryGuru

网友:
30w以上大功率的快充都是各品牌自己研发的私有协议,互不兼容。想要达到厂家的充电速度,必须使用原厂与手机型号对应的充电头充电线。第三方品牌很少有拿到厂家授权的。

网友:
oppo vivo不兼容其他家快充协议,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绿色用自己的快充协议,你用这个看看BatteryGuru

用这个软件看了,电压应该是不对的。
因为它任何一个电压最大电流都是两安。

网友:
vivo什么东西会用到10伏输出

网友:
检测设备:小米8 星空官改12.0.4 巫女7.1内核
充电头:金阶QC(江苏辰阳)   华为(赛尔康)红米10X QC3 港版PSV
(1.5A)官方快充:金阶
华为

红米QC3

PSV

开启极限快充

金阶

华为 上升到9V后马上掉到5V 并且不再升压

红米QC3

充电头图片

VIVO我只用过X20 QC2.0是支持的 用QC3.0只能5V我猜是QC3.0的兼容设计 手头没有支持QC3.0的设备 没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