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德佰龙可调温内热式电烙铁开箱,9.3元两支快上车

楼主(2021-08-22):
拼多多买的9.3两把内热式电烙铁到了,开箱看一下

没有盒子,只有一个快递袋,毕竟那么便宜可以理解

外观都差不多

有合格证的大家放心购买哈哈

60w

936的头子,印刷发热芯

护套非常软,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线也软

标准电路板,和华秋的是一样的,连元件都是一样的

和华秋的对比一下,就变阻器串联的电阻阻值大了,一个470k,一个560k

其实这个电阻大了更加合理,用过华秋的都知道,调到最低功率时,有17w左右,空烧时温度会比较高。实际测试这个最低功率降到了9.6w,空烧时温度变化不大

最高功率也有五六十瓦,不过很快降下来

唯一的缺点就是,因为电路和华秋的一样的,也是需要增加一个二极管或者发光二极管的,不然指示灯可能很短命

刚收到货活动又变了,原来是2件7.8折的,现在直接关注就有5元券了,4.3元比一个印刷发热芯还低的价格,有什么理由不囤两把呢?

我都忍不住又去下单了,手快有手慢无

楼主:
店铺里还有和其他烙铁头的套餐

楼主:
易上锡,焊锡流动性很好

楼主:
第一张图错了,这张才是,9.51两支买的

网友:
手里不缺,还是忍不住买一个

网友:
4.3下了一单,当备用也不错。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A:
我靠。不划算啊。典型的买耗材送打印机。11元买了60W烙铁加5头。再一看替换的芯要14元一根比国产T12芯还贵。。我用T12不香吗。。。。。买来放着给T12当后备应急用了。

楼主:
立马用最低功率焊上去一个led,不知是不是流动性太好,流下的锡死活弄不走了,算了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不划算啊。典型的买耗材送打印机。11元买了60W烙铁加5头。再一看替换的芯要14元一根比国产T12芯还贵 ...

没注意看芯,再说烙铁比芯还便宜,坏了肯定买新的

网友:
这烙铁拿来有什么用?

网友:
发热陶瓷芯两根线,电路没控制芯片,像是白炽灯可控硅调温。要配件和烙铁便宜的建议选外热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注意看芯,再说烙铁比芯还便宜,坏了肯定买新的

没注意这个问题。你说得很对,买芯还不如直接买烙铁。但是我加点钱买国产T12发热芯不是更香。。。冲动消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立马用最低功率焊上去一个led,不知是不是流动性太好,流下的锡死活弄不走了,算了就这样了 ...

旁边不是有一颗LED灯吗?还加一颗干啥?流动性不好加点松香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不是有一颗LED灯吗?还加一颗干啥?流动性不好加点松香就好了。

反向电压太高可能击穿led,加多一个降低反向电压

网友:
感谢楼主!我4.3买了一个,这价格买一个做备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注意看芯,再说烙铁比芯还便宜,坏了肯定买新的

丢了吧,没点意思,调温都是伪命题,要我说这电路板都是多余的,更不要说头子和发热芯了,还有塑料这些

网友:
前阵子买了个精思达的电烙铁,返现那种,到手3.8元。一次性产品,没用多久直接烙铁头烧掉一半了。勉强用完就丢了。太LJ了

网友:
求链接,有没有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丢了吧,没点意思,调温都是伪命题,要我说这电路板都是多余的,更不要说头子和发热芯了,还有塑料这些 ...

偶尔用下,不是长时间用的,不用很好的,能调功率价格低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