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孔雀石收音机配外壳

楼主(2021-08-22):
第一次用的是100*76*35,外壳弄了近8小时,壳不贵,让开个正面大方孔要加100元,另一家5个一起200元还不包邮,小台锯买了个锯片自己开,天线座碍事塞不进,对角锯开了,天线孔比较费事,内部有经,钻头会卡住。电池大只能用小喇叭,开太大会破音。
第二次用的是100*74*29,黑色好看,加工要求高,露出本色就难看了。厚度太薄,电池喇叭都受限,还没装。开孔上下没考虑侧面厚度,开大了。
第三次还用100*76*35,空间大,试了可放三节18650,喇叭相对也可大一些。屏幕贴的位置不太一样,小台锯慢慢切,右边切了好几次,这次没有切断,板子是硬塞进去的,上下有1mm的活动空间。自带双面胶有点厚,屏幕会高出0.5mm的样子。大孔切割有点经验了,侧板还没动手弄,没信心了。切了一堆铝粉了。

网友A:
你这一次二次三次的。好有钱啊。。。。

网友B:
下了功夫了。收音机还是用塑料壳方便。
我的经验,选壳子要大一圈,长宽高都留2cm的余地比较好,内部的走线啥的需要的空间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次二次三次的。好有钱啊。。。。

总共有4块板,做一个满意的外壳自用,其它挂咸鱼出掉,好像现在不太好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了功夫了。收音机还是用塑料壳方便。
我的经验,选壳子要大一圈,长宽高都留2cm的余地比较好,内部的走线 ...

这两个铝壳有卡槽,方便固定,另外也可做屏蔽吧。手上有四块电路板,买来也不便宜,留一个自用,其它挂咸鱼,有外壳好出些。

楼主:
看了优酷的组装视频,用的是100*74*29外壳,淘宝上问了下外壳套件不带主板要200一套包邮。

网友C:
孔雀石板 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雀石板 多少钱

三百多,200M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总共有4块板,做一个满意的外壳自用,其它挂咸鱼出掉,好像现在不太好出了。 ...

市面上绝大多数所谓的孔雀石SDR  都有个同样的缺陷  从显示屏上能看出来

原作者对中国很有成见,中国大陆不会有正版的  一台都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市面上绝大多数所谓的孔雀石SDR  都有个同样的缺陷  从显示屏上能看出来

原作者对中国很有成见,中国大 ...

从显示屏如何看出

网友C:
200m还有什么玩头 , 卖个电视棒 用电脑收得了,还那么贵 , 300多 天线馈线 也用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m还有什么玩头 , 卖个电视棒 用电脑收得了,还那么贵 , 300多 天线馈线 也用不了啊,  ...

破解一下到2g,加个壳别人卖900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显示屏如何看出

刻度指示   不精准

仿品没人去精调参数  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调试,反正拼起来就马马虎虎可以开机使用

有的仿品改了电路  那就更别谈参数匹配了

还有一种可能  原作者在设计上只要略施小计  弄点小缺陷出来也是相当easy的
这样他就有理由指责盗版了
而他公开视频上就是指责盗版性能低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刻度指示   不精准

仿品没人去精调参数  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调试,反正拼起来就马马虎虎可以开机使用

频率偏差,是晶振问题,固件中可以微调,对我来说无所谓。至于匹配,懂的人自然懂,我反正不懂,够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偏差,是晶振问题,固件中可以微调,对我来说无所谓。至于匹配,懂的人自然懂,我反正不懂,够用就行 ...

技术上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懂    能用就行

作者肯定后悔没多留些陷阱,抢了人家生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市面上绝大多数所谓的孔雀石SDR  都有个同样的缺陷  从显示屏上能看出来

原作者对中国很有成见,中国大 ...

他授权费要500多,也太高了。100的话比较合理

楼主:
侧板试了几次,效果不满意,改用pcb打样了。第四次把100*76*35一边减薄,正好卡住pcb,屏幕不外露了,空间相对也小了,还没装电池。

楼主:
没加保护板,发现时电压1.9V,鼓得跟蛤蟆似的,赶紧扔了,电池直接扔垃圾桶有没有危险,电池基本没用过。

楼主:
花了近一个月,给四只小孔雀各安了一个家,最终刷了1.10b原版,1.10c音量双数步进。

网友(2024-09-05):
跟我想法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