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电动车遥控器拆机疑问,HS2241p编码芯片如何配对

楼主(2021-08-22):
买电动车配的钥匙,有个疑问这种钥匙怎么配对,里面只有个芯片。

内部整体,这也太简单了吧

放大看,HS2241p芯片

问问老哥们这种钥匙有办法配对吗?

网上查查这芯片资料

网友A:
普通的卷闸拷贝遥控就能学习,一般都是315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卷闸拷贝遥控就能学习,一般都是315mhz的

这个不是,我试过,不能拷贝。

网友(2021-10-19):
楼主在不在?我的也是这个hs2241p解码芯片的,晶振是433的!请问你复制解决了么??

网友(2024-09-10):
这个有晶振

网友(2024-11-29):
我的也是,钥匙不灵了还不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