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关节的32寸电视机坏了

楼主(2021-08-22):
指示灯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亮了以后按遥控器也没反应。拆开看了以后,竟然比55寸的康佳都难修,算了,先放在一边晾晾再说。真修不好就丢地下室了,就是这个LG的显示屏有点遗憾。

网友A:
20运费发来帮你解忧愁

网友:
先检查下3.3V供电是否异常

网友:
这有什么难修的,一点点测呗,不开机就从供电查起,电视一般也就电源板容易坏,电压也就那几个电压,都量一下也不用5分钟,反而是拆机花的时间更多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板或逻辑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运费发来帮你解忧愁

真的假的??那就发给你吧,看这些就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那就发给你吧,看这些就头疼

发来吧,给我练手

网友B:
淘宝上搜索一个有没有相同型号的主板,换上去也许就好了。我家以前一个LG电视就是这么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搜索一个有没有相同型号的主板,换上去也许就好了。我家以前一个LG电视就是这么修好的。 ...

这种老式机器不是一体板,是三块板,电源,主板,好像还有个背光电源板还是信号版什么的,麻烦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