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现在EMMC转USB有没有什么好方案(EMMC做U盘)

楼主(2021-08-22):
如题,现在有8片全新拆机 64G SanDisk和Realmax的EMMC,想利用起来做U盘,希望稳定可靠,请求坛友推荐好的U盘板,2.0或者3.0都可以,稳定不易掉盘是首要考虑的,谢谢大家。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1773-1-1.html看我这个帖子前几天刚做了几个

网友A:
网上有人测试反映相对来说1081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安国大法好,AU6438~yyds

网友C:
稳定不掉盘的话,建议上安国读卡器主控类型的,用NS1081,EMMC有发热现象,不稳定,有人烧坏过EMMC颗粒

网友D:
现在还用2.0没意思。非3.0不用。。。。小容量还无所谓。大容量还用2.0USB真心速度慢。。。。

网友E:
3.0 1081发热太厉害 求稳就用安国2.0 6438或者MW6688

网友F:
不在乎速度的话USB2.0,安国6438 MW6688  6438SN,都可以,几乎用不坏
速度快的话3.0的那就NS1081,尽量用减速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人测试反映相对来说1081还是不错的

1081好多人反应稳定性不是太好,优先考量的还是长时间使用下来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国大法好,AU6438~yyds

安国确实不错,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双贴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定不掉盘的话,建议上安国读卡器主控类型的,用NS1081,EMMC有发热现象,不稳定,有人烧坏过EMMC颗粒 ...

感谢大佬的提醒,我来找找有没有支持双贴的安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用2.0没意思。非3.0不用。。。。小容量还无所谓。大容量还用2.0USB真心速度慢。。。。 ...

使用场景不同,需求也不同,计划挂在电视上中转视频用的,也只是2.0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 1081发热太厉害 求稳就用安国2.0 6438或者MW6688

好的,感谢大佬,6438或者MW6688这两个哪个相对更稳一点?最好能双贴组合128G。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在乎速度的话USB2.0,安国6438 MW6688  6438SN,都可以,几乎用不坏
速度快的话3.0的那就NS1081,尽量用 ...

YYDS,这个好,几乎用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1773-1-1.html看我这个帖子前几天刚做了几个

你是个狠人,一下子干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个狠人,一下子干这么多。

对使用场景很重要,存下资料,装下系统插音箱上听下歌啥的,不经常大量读写话正常使用完全没问题

网友G:
想要稳定、长期使用,还是2.0方案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要稳定、长期使用,还是2.0方案可靠。

好的,已经决定使用USB2.0的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