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联想小新蓝牙静音鼠标(Lenovo MS-358)

楼主(2021-08-22):
最近想买一个无线鼠标,平时上网用,N1电视盒子上用用,看来看去,觉得联想小新的这款鼠标还行,想看一下这个鼠标的拆机图,百度了好一阵,都没找到,最后我决定下手,今天到货了,我拆给大家看。

外观就这样的,我买的是雾白的,静音款(只有左右按键静音)。

这款鼠标可以调节DPI, 800/1200/1600 三个档位,日常上网啥的算是够用系列。

这是背面的,分别是电池仓,开关和蓝牙适配按钮。用的是1节5号电池。

下面是拆客们最关心的内部:

电路板是上下两部分,用排线连接。

BK3636无线芯片,这款芯片应该是三模的,蓝牙3.0 蓝牙5.0和2.4GHz,这款只有蓝牙。

光学引擎是原相的paw3205db,属于办公日常够用系列。

电路板背面,蓝牙适配按钮。

侧键是两个华诺的白点微动。

编码器,和方形静音微动,牌子未知。

上半部分电路板

连接电视盒子

连接手机

分享完毕,希望版主给个精华,当了这么久的拆客,还没有过精华帖,嘿嘿。

网友:
这个要几米?

网友:
我一个微软4500已经用了10年

网友A:
鼠标这东西,如果会换按键的话,可以用大几年。

网友B:
用惯了带侧键的鼠标,然后再用没侧键的鼠标会超级不习惯

网友:
45块45块45块45块

楼主:
我平多多新用户,平台补贴下来25.8元。

网友C:
我也买了这一个,灰色的,左右键静音单蓝牙,给老婆用了。我自己用联想双模的那款,不静音,估计芯片方案是一样的,不过双模全开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这一个,灰色的,左右键静音单蓝牙,给老婆用了。我自己用联想双模的那款,不静音,估计芯片方案是 ...

嗯,方案应该是一样的。看用料还可以

网友:
比起有线鼠标的舒服,无线还是有所欠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鼠标这东西,如果会换按键的话,可以用大几年。

是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
很多时候,不是用坏的,是拆坏的。
也有外壳摔裂,数据线断了,太脏之类的情况。
我有一个微软的io1.1是因为dpi太低,不适合现在的显示器分辨率,才不用的。

网友:
左右键的微动开关有点糊弄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惯了带侧键的鼠标,然后再用没侧键的鼠标会超级不习惯

侧键一般用来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侧键一般用来干什么?

前进和后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侧键一般用来干什么?

浏览器或者看图软件,上一页,下一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侧键一般用来干什么?

翻面那些很好用

网友:
我的新贵有线鼠标

网友:
之前论坛活动30元同款

网友:
618时候9.9一个

网友(2022-11-28):
里面的微动 编码器有点缩水啊,凯华 ttc 都没有用,牌子越大越缩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