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啥来啥,我则是中咒语了?

楼主(2021-08-22):
刚刚发帖讨论ups为何常见铅酸而非锂电: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1320-1-1.html

很多码友提及锂电的鼓包,我还存疑。这不没几天,我一台备机,大概2个月插电不拔(隔几天会断电运行至低电量,再插回去),真的鼓包了:

起初是左侧边缘漏光,我没在意。因为我拆过后盖,边框略破损,以为只是热胀冷缩导致密封不严;

今天发现右侧也漏光了。这才细看,屏幕也略有拱起了。判断是电池鼓包

我当时之所以拆,是为换电池。而且是换了一个30元的山寨电池,还好评返2元那种。正版的只有官方售后,虽然我还在保,但换电池要提供ID密码,要留店更换,我不爽而离开。

不过这山寨电池几年用下来,也没啥问题。

而导致我换电池的前因,同样基于安全感丧失综合症以及洁癖——尾插坏了,我不愿意手机脱离视线被他人维修,故而DIY。

结果镊子尖儿不小心扎破电池的塑封,轻微漏液。

实际上,只要不扎得太深导致短路,轻微漏液是不影响使用的。很多人对付鼓包也是采取扎针放气,然后针眼贴透明胶继续使用。当然,我不建议。

旧事按下不表。

我还是保持一贯观点,这是电池的个体品质问题。从原理上看,长期插电不会导致鼓包。因为冲不冲电,取决于手机的保护电路,而非电池。

看法是否正确?大家批评交流,谢谢!

网友A:
不是个体品质的问题,长期充电必鼓包,我这有很多这样的机器,挂着刷小视频的,只是说电池质量好点的话会晚一点鼓包而已。
另外说鼓包的电池我都是刺破直接用,连封都没封,反正不管怎么折腾这电池也不会再经用,一般能保个一半容量就算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个体品质的问题,长期充电必鼓包,我这有很多这样的机器,挂着刷小视频的,只是说电池质量好点的话会晚 ...

略微区分一下,长期插电分好几种情况:
一是充电输出电流不够,或者手机耗电太快,导致边用边充;
二是手机轻度使用,然后充电器也合格,这样电量100%后,后续耗电都由充电器负责;电池处于休息状态,自放电达到一定程度后,涓流补电;
三是充满后不拔,插电时除了收个信息,偶尔亮屏外,手机基本处于息屏休息状态。

我认为只要手机充电保护电路正常,电池合格。后二种情况是不会鼓包的,也不会影响电池寿命(尤其我隔几天都会断电使用一下)。

我属于情况三。鼓包,应该属于电池本身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略微区分一下,长期插电分好几种情况:
一是充电输出电流不够,或者手机耗电太快,导致边用边充;
二是手 ...

很遗憾,你说的这三种情况我这都有,都会鼓包,1就不用说了,后面两种也会,最多鼓的慢一点,所以尽量用完冲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略微区分一下,长期插电分好几种情况:
一是充电输出电流不够,或者手机耗电太快,导致边用边充;
二是手 ...

确实,主要看手机厂家的设定,十几年前,同学说他的诺基亚(型号忘了,反正很贵)经常边充边玩,电池容量严重缩水,然后观察了下发现充到100完全停止充电,然后电量低于95开始充电,反复循环,电池损耗很快但不至于鼓包;
而鼓包的一般都是设定的充满后以小电流继续充,这样设定的好处是不会反复充放电,但有可能会鼓包,不过我是没遇到过,电脑边上放了个旧手机长期连着数据线显示一些信息,并没有出现鼓包,反而抽屉里一个好多年前的废手机自己鼓起来了,发现的时候感觉要炸了,赶紧丢阳台上去放气

网友:
root后安装了advanced charging controller, 设定了90%停充, 85%续充, 平时都是随用随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主要看手机厂家的设定,十几年前,同学说他的诺基亚(型号忘了,反正很贵)经常边充边玩,电池容量 ...

嗯嗯。我始终认为,这是电池的质量或者概率问题,而和使用方式,保存方式(指低电半电满电)无关。手机发展到如今,已经充分考量了各种应用场景。应该讲,7*24插着也不算罕见。那本说明书上说不允许了?

但锂毕竟是活泼金属,做电池还是幺蛾子多。三星也算第一阵营牌子,还出爆炸门呢。特斯拉选材不可谓不严格,也自燃了。

网友:
Ups不敢用锂电吧,一般都是机房用,比如atm机房,商场机房,一些基站,机房里面还要安装空调保持25度,通风,蓄电池用锂电稳定度不够,不好维护,容易爆炸,不能长期浮充,也不好安装,维护。机房一般都是采购人员吃点票儿,弄麻烦了不好,就楼主你私人用这个算啥哟,

网友:
长期通电的设备,要不就直接去掉电池,要不就把充电电压限制最高4V,还可以直接电池输出串联正反的两个SS54的肖特基二极管会鼓的慢很多

网友:
我的户外中继使用钛酸锂电池已经4年了,还在正常服役。电池外观没变化,地点新疆。

网友:
锂电池本来就不适合长期满电存放,跟体质一点关系都没有。体质最多能决定你长期满电存放后性能衰减的程度和彻底报废的概率。
你随便买一节全新未循环的锂电池测测出厂电压就知道了,一般是3.7-3.8V这个范围,差不多一般的电量左右。如果是满电的锂电池,电压约4.0V上下。锂电池也有自放电,如果是为了防止锂电池自放导致亏电,提高存储时间,那应该充满才对,但是为什么厂家只充到一半呢?想想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