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画面有干扰,给显卡加屏蔽措施

楼主(2021-08-22):
显示器画面存在干扰,有时候能看到屏幕上的水波纹,太累眼睛了。拆开机箱试图改造一下,减小屏幕闪烁。
拆开机箱:

红色的是显卡:

PCB反面贴好胶带,做好绝缘:

找来一块巧克力纸:

扒开一条劣质手机数据线,抽出线芯作为接地线:

3点接地,形成法拉第笼,增强屏蔽效果:

小心贴上去,注意不要短路,VGA接口的位置也要贴住:

显卡正面裸露的地方也要贴住,每块铝箔都需要接地:

所有的地线都汇成一股,一点接地,接机箱螺丝上:

装回机箱盖板,显卡屏蔽加装完成:

加屏蔽后手机拍电脑屏幕看不到明显水波纹(以前水波纹很严重):

网友:
楼主去换个好点的机箱不行吗?这个看起来真的不好看,而且也有危险

网友:
原来还能这么玩!

网友:
垃圾堆捡个机箱都比这个强

网友:
显卡这样搞散热咋办?

网友:
一个破机箱才多少钱啊,就算安全没问题这散热也要命啊,这两天刚热坏一个电源

网友:
可以象马甲内存那样给显卡做件马甲!不比这样强吗,还样不利于散热,但铝制的马甲就不会有这问题!

网友A:
我觉得是数据线的事...

网友:
这要是扔路上,应该没人捡

网友:
手工艺古董,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数据线的事...

水波纹的干扰,基本上换线就能解决,楼主这个是重新插拔了插头得到改善的,我估计他去掉屏蔽罩后会更好。

网友:
一个短路,一个散热都是电子产品的大敌。

网友:
换 dvi 或者 hdmi dp 解决,你这会不会短路

网友:
那么豪华的客厅竟然放了一个这样的机箱,不知道尊夫人同意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