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建议喜欢来复再生收音机的坛友做这个电路

楼主(2021-08-22):
636单管机高低频相互牵制,二极管和三极管相互牵制,成功有难度,其实在晶体管便宜的今天,多用几个管子没关系,关键是容易成功。

近日,偶得一个四管机,基本打理好了,感觉容易成功。灵敏度还不错,我在山区,四楼楼顶白天能收两个台。但是扼流圈有点接触不良,有时有卡卡声,可变电容还不错转动没有杂音,估计原主人就没装响过,里面部分焊盘都没焊,而是焊在同一点的其它焊盘上,这点很难得。

从中可以看出,原主人舍不得把元件管脚剪短,不少焊盘都没焊过。我修理时把它们都焊好了,有些电阻我是临时用的,因为一时没有合适的。

感觉这个电路很容易成功,虽然多用几个管子,但没什么难度。比起推挽输出的四管机容易多了,因为它只有再生,没有来复。

网友:
现在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时间了,么时间搞这些爱好的东西了

网友A:
感觉时间都在晨曦之间,不知道原主人还是否善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时间都在晨曦之间,不知道原主人还是否善在。

八几年的套件,应该还在。

网友:
小时候做了无数个电路,没一个电路能收到一丁点声音的。

网友:
这些个管子现在不怎么好买了…

网友B:
都不知道把那个电解电容换了,都三十多年了容量还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知道把那个电解电容换了,都三十多年了容量还够吗

换了一个,蓝色那个,原先是银白色铝壳的。

楼主:
今天下午经过试听,可以收到云南台576千赫,音量中等,在某些位置,甚至还能收到中央台855千赫和1008千赫,至于现在22:19,初步估计能收到十来个台,强台甚至有些震耳。这个收音机,打破了我这里白天55毫米磁棒来复再生机收不到台的记录,可以郑重向大家推荐这个电路了。我自制的55毫米磁棒,加了再生的636电路,白天是收不到台的,MG69-4产品机,白天某些位置能收到中央两个台,信号不好。

这个电路其貌不扬,一开始要不是我心疼这个古董的话,还懒得修理它,结果在收音机逐步修理好后,发现它灵敏度很高,超过了一般来复再生电路。

为什么这个电路没有来复,没有倍压检波,灵敏度反而更高呢?除了前文说了去掉了高低频和管子的相互牵制外,倍压检波未必有多少优势,这和开关电源不用桥式整流或倍压整流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前刚学修彩电时,我就纳闷,开关电源为什么不用桥式整流?是设计者设计不出来吗?当然不是,原因只有一个~某些场合下,桥式整流和倍压整流未必有优势。

同时,按照一些书书上的说法,三极管检波也不是吃素的,失真大,输出强。失真大,至少我这种非专业的耳朵是听不出来。

网友:
看到一个碳棒电阻,很久远的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