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TTI旗下三款无刷电钻的齿轮箱对比图(Hart、良明、伍尔特)

楼主(2021-08-23):
三款的齿轮箱外形几乎完全一样,可以替换。内部的话,一级和三级都完全一样,伍尔特的二级行星轮多一个,理论上负载能力更强。

1、Hart HPDD25

2、良明,型号不详,无刷入门款

3、伍尔特,型号不详,无刷入门款

网友A:
你的帖子总是有惊喜

问一下大哥 里奇电池 这么接可调电源充电? 中间两个脚 需要加电阻 还是 、怎么连接呢 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帖子总是有惊喜

问一下大哥 里奇电池 这么接可调电源充电? 中间两个脚 需要加电阻 还是 、怎么连接呢 ...

手里没电池

网友(2021-12-18):
对结构不懂,只能说都是行星减速【狗头】

网友(2022-04-07):
lusqtoff   这个是什么牌子 外形都是跟良明一模一样的  就是lusqtoff 是橙色  良明是荧光绿

网友(2023-09-28):
外观上个图呀,认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