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手把手教你DIY数码之家五合一WinPE系统盘(菜鸟教程)

楼主(2021-08-23):
数码之家五合一PE系统是我用过最好的PE系统了,集装机、维护、测试、上网为一体,功能强大,还集成数据恢复功能,乃居家旅行必备神器。该PE系统的最新版本是2013国庆版,现分享给大家,链接如下:https://pan.baidu.com/s/1V7MI5miCA540CN1cGBmWuw
提取码:jjct
解压密码:http://www.2345.com/?ka102135(密码就是网址本身)
该版本已被睦版下架,数码之家老站是搜不到的(最多能找到2011旧版),我在本帖中分享给大家。

以下为菜鸟教程,适合零基础用户,高手勿喷!

本帖分为3个章节:
第一章 U盘制作
第二章 软件安装
第三章 功能演示

第一章 U盘制作
我有个裸奔的U盘,就选它作为启动盘吧!原来的壳子太脏太烂,拆了扔了,自制个新壳子装上去。
找来点边角料:

剪好形状,USB口处用502贴上去:

粘几个塑料条作为边框,502封住,简洁大方的U盘做好了:

写上文字,加数码之家LOGO,U盘制作完成:

第二章 软件安装
插上电脑,识别没问题:

找到最新版数码之家五合一装机维护工具盘的iso镜像,双击装载:

装载成功后可以看到一个DVD盘符,如下图:

双击盘符打开,找到PESETUP.EXE,双击运行:

点击“下一步”

选择Grub安装/启动:

目标分区选U盘,勾选“格式化U盘”,卷标为“数码之家”,注意备份U盘数据,点击“下一步”等待安装完成:

打开DVD光驱,找到PETOOLS文件夹:

找到BOOTICE.exe,双击运行:

点击分区引导记录:

选择GRUB4DOS开头的选项,并点击安装/配置按钮:

复制光驱根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在U盘中粘贴并替换:

为了防止后期使用中文件损坏无法启动,把你刚刚复制过来的文件属性都改为“只读”:

建议在U盘中建立一个文件夹用于存放个人资料(如图中的Document文件夹):

现在,一只功能强大的数码之家系统盘制作完成了!

第三章 功能演示
用U盘启动系统前,首先要将CMOS设置为U盘启动优先。(不同主板操作方法不一致,具体操作方法以自己的主板为准)
重启电脑,出现开机界面时按键盘上的删除键(Delete)进入CMOS设置:

选择Advanced BIOS Features:

首先要确保第一、第二、第三启动项中至少有一个为USB-HDD,一般把Third Boot Device设置为USB-HDD,如图:

把Hard Disk Boot Priority中USB-HDD调到第一位,如图(按键盘上的加号上调,减号下调):

按F10,再按回车,保存并退出:

此时重启电脑,系统提示将从U盘启动:

进入系统选择菜单界面:

进入win8系统,安装网络功能,还能上网哦~

看B站也是没问题滴~

免费的数据恢复~真的不错~

进入XPPE也是能上网的,浏览器版本旧了点,看数码之家老站没问题,下图为“镇流器小子”的经典作品:

还能进入DOS工具箱,30种常见DOS工具任你选用,功能真的非常强悍:

网友A:
PE系统带不带全家桶?有没有恶意程序?没有的话就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系统带不带全家桶?有没有恶意程序?没有的话就很不错了。

不带全家桶,没有恶意程序,功能多,使用方便

网友:
pe系统有没有集成私货很重要

网友:
XP后期,做过GRUB启动盘。换过启动画面,当时很好玩,想象都起码10多 年前的事呢,时间过得真快

网友:
2013年……怕是读不了NVME盘吧,WIN8都没有对应驱动库那时候,直接手写GRUB4DOS然后BOOTICE引导做好了扔进去效果一样的

网友:
楼主,你的大清早亡了,现在2120年了,大多数电脑都uefi启动了

网友:
楼主还是学一下怎么截屏吧。

网友:
一直用微pe,很不错

网友:
只支持老古董吧

网友:
旧版本的pe装新版本的Windows装不上的

网友:
从零开始,应该是从选择闪存芯片、主控、贴片、量产U盘开始

网友:
貌似2013年的PE现在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吧,发帖也辛苦,点个赞

网友:
浪费M币也下载不了。网盘客户端连不上,转一天圈。

网友:
会不会恶意修改浏览器主页?

网友:
惊现软盘壳

网友:
u盘有条件可以用树脂自己灌封一下,比较美观

网友:
如果没有看错那个壳是用3.5英寸软盘壳做的老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