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看看20年前的上网设备由modem到ADSL的设备

楼主(2021-08-23):
(图片)

网友A:
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早期的设备非要 用这种串口,明明就只有三根线

网友:
开机--拨号上网--上QQ--收邮件-打开需要的网址--断线慢慢看,需要看新的网页---再拨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早期的设备非要 用这种串口,明明就只有三根线

谁说串口只要三根线的,标准串口最小的9根,还要DTR DSR RTS CTS RI 等信号用于通信协商及流控

网友:
原以为我的56k算是老的了,没想到还有更早的。当年见过贺氏modem的,最高也就这个速度吧

网友:
记得是98年在深圳,ADSL刚上市时开户好像要3、4千。

网友:
记得这个可以当传真机使用

网友:
我留了一个这样的,单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谁说串口只要三根线的,标准串口最小的9根,还要DTR DSR RTS CTS RI 等信号用于通信协商及流控 ...

但实际上,这种猫接到电脑那头也就三根线

网友:
有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名字,调制解调器,,不过336的的确是慢得扣咔,当年也觉得慢,下一首2-3M的MP3耗时20分钟,还有可能失败。你这个还是硬猫占主机2给COM口,可以电话录音发传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早期的设备非要 用这种串口,明明就只有三根线

需要流控制,cts,rts,还要dtr和dsr,至于cd和ri一般不需要了,

而且注意一下,任何modem
cts和rts不能缺失
pc太快,modem太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实际上,这种猫接到电脑那头也就三根线

你确信?
我可是有着很多拆猫拆线的经历的
8根线加地线一根不少
而且我在做通信时候也很了解这个东西,对串口了解我说第二,这个坛子上没有人能号称第一

网友:
ADSL我前两年还在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确信?
我可是有着很多拆猫拆线的经历的
8根线加地线一根不少

UART确实只要三根线。同步串口就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UART确实只要三根线。同步串口就不明白了

tx,rx,gnd
会造成缓存溢出,标准uart只有16字节的FIFO,UART本身就是异步串口,但是当做通信用的时候必须有流控制
所以cts,rts,就必须存在modem,古老的还要求dtr和dsr
无解,和那种高级穿行方式不一样

网友E:
中间其实还隔了一代 ISDN,我还记得连接设备应该叫TA。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间其实还隔了一代 ISDN,我还记得连接设备应该叫TA。

恩,是的,先33K到56K,然后才是ISDN,这是128K的,中国电信测试了一年,这个网络对本地电源要求太高,每装一个ISDN,都需要安装净化电源,才能正常使用,不然老是掉线。。。然后才是ADSL。。

网友:
好熟悉的642!特有的telnet命令配置模式。现在还静静的躺在抽屉里。

网友:
用过,不是这个型号。拨号时的声音可好听了。

网友(2021-09-27):
引用 网友A:
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早期的设备非要 用这种串口,明明就只有三根线

很多东西搞不懂,VGA 6根线就可以,非的搞15脚的接口。。。。
TYPE C ,4根线就可以,非的搞24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