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十年老悦翔 热车后怠速有尖锐口哨声 怎么处理

楼主(2021-08-23):
原以为是两条皮带上部件的轴承有问题, 听诊器都借来了,废气管, 阀,碳罐阀 都检查了一圈,
确认了一圈,这个尖锐的口哨声来自进气歧管,  那么大一个塑胶盒子,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也没有方向,  请各位老手给支个招, 是需要清洗, 更换什么吗?

网友A:
空气滤清器保养一下,主要是清灰和检查,更换密封胶垫,并查看卡扣是否卡紧。

网友B:
怠速口哨声在进气管处,检查空滤系统是否通畅,密封是否到位。

网友C:
塑料件上有开裂的地方漏风也可能有哨声,这得慢慢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塑料件上有开裂的地方漏风也可能有哨声,这得慢慢查

直接堵气了来也行,反正进气支管也没啥用。直接堵气了来也行,反正进气支管也没啥用。直接堵气了来也行,反正进气支管也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堵气了来也行,反正进气支管也没啥用。直接堵气了来也行,反正进气支管也没啥用。直接堵气了来也行, ...

好球。
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滤清器保养一下,主要是清灰和检查,更换密封胶垫,并查看卡扣是否卡紧。 ...

空滤换过了,  卡扣紧的  废气管拔掉 好大的吸力, 正空度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件上有开裂的地方漏风也可能有哨声,这得慢慢查

进气歧管不漏气, 因为拔掉废气管,接到歧管一头的气管如果不用手堵住,怠速转速升高,手指头堵住怠速就会降低, 如果有漏气的地方,歧管内部的真空吸力 , 会导致怠速发动机转速升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怠速口哨声在进气管处,检查空滤系统是否通畅,密封是否到位。

问题找到了, 是水泵问题, 水泵总成更换很麻烦, 所以今天暂时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