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算不算捡漏?SDCZ80-064G

楼主(2021-08-23):
小黄鱼买的,成色非常新,95不为过。
买来时4K没对齐,只是简单格式化,写每秒才10m,全盘写0后,速度上来了。

读写速度:

价格“60包邮”

网友A:
拆开看看是不是正品

网友:
还好吧,反正我现在只用128g以上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是不是正品

cz80应该没有假的
假的能做到这个速度也是nb了。。。
当然,这只是个情怀,毕竟当年cz-64是天价。而现在有很多ssd桥接的u盘性能不比他差。

网友B:
价格贵了,隔壁35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贵了,隔壁35一个

指个路?哪有这么便宜的?

网友:
捡到漏了,lz多砍几刀应该能更低

网友:
哥们的打字社里,见过一个同外观128的,是客人落到那的,经过搜索型号,发现狗东里没有这个型号的优盘卖。

网友C:
全盘写0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盘写0是什么意思?

安全擦除 有压缩算法的主控可以让速度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cz80应该没有假的
假的能做到这个速度也是nb了。。。
当然,这只是个情怀,毕竟当年cz-64是天价。而现在 ...

CZ80当年小黄鱼就有卖假的,京东最低时候卖过180,

网友D:
我也是cz80 64g 确实定写入速度是19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cz80 64g 确实定写入速度是190左右

最高就这个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