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一个威克士电池版T12烧火棍

楼主(2021-08-23):
过程没拍,直接上实物图吧。
咸鱼买的3d打印外壳,不要跟我要图纸啥的,我也没有,我也想要,期待大佬分享。

网友A:
这也没必要啊,只要普通T12焊台上面加个5.5电源插口,配个转接线,要用电池时就插上,20V和220V两用,比这个好看,这个贵还重心不稳吧,要是本身有220Vt12的还浪费物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没必要啊,只要普通T12焊台上面加个5.5电源插口,配个转接线,要用电池时就插上,20V和220V两用,比这 ...

分体用线连接的不考虑。我有你说的那种,真正出去干活很不方便。而且这个重心非常稳。

网友B:
感觉这种焊台,电池应该放在下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种焊台,电池应该放在下面……

同感,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网友:
开关放侧面更好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感,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但是呢 作为diy的爱好者,一般都是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总会把自己说的很有道理的

网友:
看着不错.支持一下.焊台放在上面会不会好点!毕竟电池包很重.这样重心稳点。(这样的T12焊台我也有一个.我的是大艺电池包.外壳也是3D打印的)

网友:
这电池重量超过变压器了

网友(2022-05-16):
何解你们做的电池包T12个个都咁丑八怪

网友:
做的不错,外壳是3D打印的吗,也想拥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