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SM2246en和SM2246xt功耗的差别

楼主(2021-08-23):
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假如 2246XT不加缓存功耗3W左右,2246en加缓存3.5w左右,我把2246en去掉缓存,用XT工具开完卡后,功耗是否会降到跟2246xt不加缓存一样?

网友:
46XT也有很多封装的,有一种和46EN一样的封装的46XT估计可以,还有种非bga   QFN的46xt.
所以,最好自己用同样的颗粒自己找到板子测试一下。

网友:
直接用大头的2246XT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