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捉到一只金龟子,正好制作水晶滴胶标本玩

楼主(2021-08-23):
上次做了蝉的盒装标本(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0339-1-1.html),帖中大家提议做像琥珀那样的树脂标本
手上还有1只蝉,但大只了,没有合适模具放。好在偶又在家里窗台花盆里捉到一只小小的金龟子,就是它了

这次是活体,可以直接用无水乙醇

倒一小杯

送它上西天
PS:速度很快的,应该没痛苦,动物保护爱好者就不要批判偶了哈

顺便洗干净,捞出来稍微晾干

趁它手脚还灵活,准备调姿

担心模具不够大,翅膀就不展开了

用大头针代替昆虫针固定好

等它干燥

干燥一周,水晶硬胶也到了,这玩意应该就是没填充剂的纯环氧树脂
第一次玩这个,撸的小份装的

大一点的硅胶模具要近10个大洋,小的又不包邮,没撸
打算模具就用这种蛋黄饼的包装,表面比较光滑,做出来应该还带放大效果

用干净的塑料水杯称胶,去皮重

按3:1的重量比,A料较粘稠,称21g

B料比较清,称7g

两种料都是无色透明的,因密度不同有明显的界面

下一步就是混合,用冰糕棍顺一个方向搅拌,尽量减少气泡
开始有密集的丝状现象,应该是没混合均匀时,不同密度或折光率导致的

多搅拌一阵,胶液又清澈如水了

给塑料小碗里先倒一点,作为安置标本的底板(实际是最终的顶层)
等一晚上让胶液初步固化

剩余的胶再做点其他小玩意
楼下继续折腾金龟子

楼主:
早晨起来继续完成后续工作

在炎热夏季放了1周的金龟子,应该干燥完了
至少它的脚已经硬化

把金龟子反向轻轻压在半固化的水晶胶表面

确保粘牢了

再搅拌一杯胶,慢慢注入塑料模具中,静置脱泡

部分贴在杯壁和金龟子体表的气泡用塑料吸管清理干净

从侧面看的样子

第二天晚上,应该固化好了

脱模前的样子

悲剧!塑料杯好像粘住了,撕不下来

好吧,反正塑料杯也是透明的,直接把多余部分剪下来就OK

从凸顶看确实有放大效果

从平底看就是正常大小

过两天突然发现塑料和水晶胶之间有裂缝

进一步扩大后,应该能剥下来了

很顺利撕掉原先的塑料杯,这就是成品了

提醒:

1. 要达到较高的硬度,需要准确的配比、充分的搅拌(尤其是杯壁)和够长的固化时间;
2. 搅拌要顺一个方向,避免产生小气泡影响胶体观感;
3. 金龟子体表的密集小气泡应该是胶液固化过程中出现的,可能标本本身还需要做什么处理;

4. 可能很多塑料会和水晶滴胶粘接牢固,选择模具时要注意,当然硅胶模具脱模是最方便的;
5. 还有色精可在搅拌胶液时上色。

之前有坛友说滴胶放久后会变黄,估计发生光化学反应了,只要还能透明就好呀,黄点更像琥珀哈

第一次玩这个,算是成功了哈,现在偶就在努力寻找各种小昆虫ing:lol:

网友A:
气泡点去不掉吗?

网友B:
气泡点要上 负压锅

网友:
生活条件恶劣,家里偶尔有土鳖蝎子出没,前几天卧室抓了一只蝎子,犹豫了半天,找了个地方放生了

网友:
金龟子成色不太行,小称不错,哪里撸的

网友:
野生的,会不会有人想拿去泡酒

网友:
内脏不除会不会从内出问题

网友:
它死的很安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泡点去不掉吗?

部分贴在杯壁和金龟子体表的气泡已用塑料吸管清理了,但金龟子体表的密集小气泡应该是胶液固化过程中出现的,可能标本本身还需要做什么处理才行

网友:
太残忍了,心疼

网友:
下次元帅可以玩镜片,DIY个单反相机镜头出来啦。

网友:
亚克力做个透明盒子,放进去,用压缩袋的手动抽气泵抽气除气泡。

网友:
这个胶透明度挺高的呀,固化后硬度怎么样?

网友:
还得打磨吧。

网友:
好玩吧,肚子里要打点福尔马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泡点要上 负压锅

抽真空是个办法,但业余条件下不太好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部分贴在杯壁和金龟子体表的气泡已用塑料吸管清理了,但金龟子体表的密集小气泡应该是胶液固化过程中出现 ...

是不是要用个震动器。

网友:
做的很好。放负压容器里固化估计能完全除掉气泡。做个小木架放上面就是一个工艺品

网友:
厉害了!昆虫标本!还是高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