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C21-Micca703电磁炉铝线盘引脚烧蚀

楼主(2021-08-23):
美的C21-Micca703电磁炉铝线盘引脚烧蚀

闲置的两根漆包线

清理引脚后重新焊接

两根铝质漆包线无法锡焊,只好缠绕了

实测线盘电阻0.15Ω左右

待机功耗0.2W左右

待机风扇工作时功耗4W左右

200W档实测

500W档实测

1300W档实测

1800W档实测

2100W档实测

楼主:
美的C21-Micca703电磁炉其他器件图

网友:
工艺还是不过关,,很多发热烧焊点的

网友A:
你这样处理不行的,它那个根源在于铜跟铝压接的地方发热太大导致的,不从根子上解决还会继续烧

网友:
最好用铜铝焊丝给压接端子和漆包铝线焊接在一起

网友B:
用这种风扇,倒少见。声音大吗?

网友C:
压接的地方老化了 接触电阻大了 久了可能还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处理不行的,它那个根源在于铜跟铝压接的地方发热太大导致的,不从根子上解决还会继续烧 ...

以我现有的条件和水平只能处理到当前状态,虽然心不甘及强迫症,很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接的地方老化了 接触电阻大了 久了可能还会坏

是的,业余条件没有好办法啊!

楼主:
初始极想把压接端子剪掉重压,但这细铝漆包线去漆问题就难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处理不行的,它那个根源在于铜跟铝压接的地方发热太大导致的,不从根子上解决还会继续烧 ...

我很赞同,
这个故障还真不好解决,如果有铝铜转接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风扇,倒少见。声音大吗?

似乎大点,不太明显

网友:
涡轮风扇还是第一次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处理不行的,它那个根源在于铜跟铝压接的地方发热太大导致的,不从根子上解决还会继续烧 ...

  对的 压脚不行了  最简单就是 垫着榔头敲一下  老虎钳子 剪口轻剪几道 ……

网友:
重新焊只是解决了看得到的问题,发热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压接端子那里的铝线全部去漆,上锡,再压接,应该能根本性解决问题。

网友:
涡轮风扇最大缺点就是噪音感人了。

网友:
网上有种热缩膜里面带焊锡,可以试试,最好铜铝焊丝。这样接温度高过不了多长时间氧化加剧,继续发热导致烧断

网友D:
目测老哥还蹲在娃家。。。。。

那个插排又黄又裂,是不是该换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老哥还蹲在娃家。。。。。

那个插排又黄又裂,是不是该换一个了? ...

已经回来一周多了,请假时间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