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开卡失败Fail!Read IS table,请教大神们,咋解决

楼主(2021-08-23):
闪存颗粒是两颗镁光nw682,从坏掉的固态盘拆下来的查询到是2CE的32G颗粒

芯片精灵也能识别到两个颗粒共64G

开卡工具也能识别到两颗闪存颗粒

过程是这样的,先贴了一颗闪存,正常开卡32G没有任何问题,加上第二颗以后怎么也开不成功

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
扫描开卡吧

楼主:
搞定了,F9强力擦除,然后再开卡,成功!!

网友:
f6 f9 擦一下开?

网友:
强力擦除一下再开

楼主:
搞定了,F9擦除,然后就开成功了,多谢大神

网友(2022-04-14):
引用 楼主:
搞定了,F9擦除,然后就开成功了,多谢大神

同样问题,按了f9出了erase all,希望能搞定

网友:
这个需要擦擦更健康

网友(2022-07-12):
同样的问题,正在强力擦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