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这个摄像头的镜头外壳是什么材料

楼主(2021-08-23):
今天拿了一个摄像头外壳
测试了下壳体是金属的
但是镜头的外壳却是不导通的
很奇怪这个镜头外壳材料
试了下用万用表笔尖把表面的镀层刮掉
刮掉后里面的材质依旧不导电
而且这个镀层用手抹几下还能复原
啥情况?
有知道原理的坛友可以解释下吗
先谢谢了

刮掉镀层后

用手抹下可还原

网友:
有点神奇啊。

网友A:
那个图层你并没有铲掉,只是你表笔上的铜涂上去了。换个硬家伙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图层你并没有铲掉,只是你表笔上的铜涂上去了。换个硬家伙再试试 ...

有点道理,可以试试
什么涂层这么强

网友:
就是铝合金 阳极氧化嘛,阳极氧化层很硬的,

网友:
就是阳极氧化,并且氧化层不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