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SD转CF卡套拆解

楼主(2021-08-23):
前几天买了一个SD转CF卡套,使用USB3.0读卡器+闪迪极速卡进行测试。

没有使用卡套,直接使用SD卡测试,最大写入速度81MB/S,最大读取速度94MB/S。

使用CF卡套后测试,最大写入速度31MB/S,最大读取速度52MB/S。

没用几次,感觉sd卡有点接触不良,干脆拆开。

电路板很薄,下面是芯片。

网友:
这东西不便宜吧?

网友A:
转接芯片会降低读写的速度,4k性能也会下降吧?

网友:
首图 应该将 卡套 、SD卡、读卡器相互分开来 再拍合影,全堆在一起,一时间很难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接芯片会降低读写的速度,4k性能也会下降吧?

肯定会,而且兼容性也有问题,不是100%

网友:
CF 可以启动,不知道sd行不行,或者转换后行不行

网友B:
SD转TF卡就是簧片直连,没想到这个CF卡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转TF卡就是簧片直连,没想到这个CF卡这么复杂

这个用词翻了吧,应该是TF转SD.

网友(2023-07-29):
这个很厉害的感觉。

网友:
很多人对  xx转xx很不在意 前后顺序,感觉都一样。TF转SD 代表SD壳子插入TFSD转TF代表 插入SD卡转成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