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FLUKE 17B毫伏档负数能修好吗?

楼主(2021-08-23):
这表通病是电池漏液,重的板被腐蚀报废,大多数是不大不小的,补几根线还能开机显示,DC档比较灵敏,出现不稳定现象,其它档正常。不接任何表笔情况下出现负数跳变。比如测一百毫伏只有一百几十的。少了几十伏。这各问题有没有网友成功修复过。

网友:
小问题,PCB都有仿造的

网友:
又不是充电电池,也不是福禄克提供的电池,漏液怎么就变成通病了!!!是漏液后读数不准是通病吧!!!

网友:
大概是太省电了,然后电池放到漏液了,我建议弄点酒精加超声波清洗机,给主板放进去清洗一下,然后晾干应该就能解决了,应该是有杂质导致的

网友:
去仪表区看看,那里玩表的高手多

网友:
这个表进液后比较魔幻,但是都能修好!

网友:
奇葩的逻辑,电池漏液是表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