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太阳能电池板有油花是什么原因?对使用性能及寿命有多大影响?

楼主(2021-08-23):
请问太阳能电池板有油花是什么原因?对使用性能及寿命有多大影响?
wechat_upload162969072161231b61c42c5

网友A:
我前前后后买过几批,早期的很好,不会出现花斑、蚯蚓纹,后期的非常垃圾,花斑、蚯蚓纹急速增加,这是黏合用的材质质量差的问题,真的洋垃圾都比这些国产所谓的优品好。我查过了,对寿命并无大影响,但是性能下降,到底下降多少要看严重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前后后买过几批,早期的很好,不会出现花斑、蚯蚓纹,后期的非常垃圾,花斑、蚯蚓纹急速增加,这是黏合 ...

谢谢您,请问大概性能会影响多少?
(就是像电压电流这样的参数)

网友B:
看到油花想起以前有人问,发动机不渗油,但是发动机舱前端很多地方有油,问4s,4s答:马路上别的车排放的油吸进去的
不知道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油花想起以前有人问,发动机不渗油,但是发动机舱前端很多地方有油,问4s,4s答:马路上别的车排放的油 ...

发动机的机油是会重新参与燃烧的,所以!你懂咯,肯定是自己车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前后后买过几批,早期的很好,不会出现花斑、蚯蚓纹,后期的非常垃圾,花斑、蚯蚓纹急速增加,这是黏合 ...

这些都是无法出口的次品,出口的都是最好的品质,所以洋垃圾比这些次品好。我买的有色差的次品太垃圾了,100W的充电功率只有60W

网友:
花斑,是指买来就蓝、黑颜色不一致的斑纹?
便宜的多晶光伏板就是这样,贵的单晶是一个颜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油花想起以前有人问,发动机不渗油,但是发动机舱前端很多地方有油,问4s,4s答:马路上别的车排放的油 ...

大众的车吧,可能是空腔灌蜡 的缘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众的车吧,可能是空腔灌蜡 的缘故吧

不是,而且蜡和油不一样,油会吸附灰尘变成泥,蜡不会

网友:
不能只论国产或者进口, 我们是专业做光伏发电站的,国内第一,我们都是用国产牌子,头部企业的质量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