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云石机能这样用吗?能切割生态板吗?

楼主(2021-08-23):
父母房子装修剩了一些生态板,想利用一下做个拼接床,今年有了孩子,1.8的床还是有点挤。想问问云石机能切割生态板吗?

网友:
用这种云石锯片就肯定不可以,换个木工锯片可以锯,但有一定危险性。

网友A:
云石锯转速太高  上木工锯片能拉  但是会黑边

网友:
云石机装导轨还能勉强一试 不止是转速太高会黑边 还有云石机在裁切的时候会倒退非常危险 建议还是老老实实买圆锯 工作量不大的话买把手锯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石锯转速太高  上木工锯片能拉  但是会黑边

嗯,用木工锯片60t,就是担心危险,毕竟电动的东西。

网友:
能切,很难切直!

网友:
加木工锯片,最好配个裁板器,最不济也要有个可靠的靠山。

网友B:
要买满底板的,这种不行

网友C:
20年前,装修时实木门框,让铺地砖的瓦工拆除的,
他就用云石机金刚石锯片,
用是可以用,
就是木头端面都烧黑了,
拆一下一把机器挣到了,
以前我是啥工具也没有,
只能出钱让工人干,
现在啥工具都有了,
遇到拆门框,
电圆锯,马刀锯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年前,装修时实木门框,让铺地砖的瓦工拆除的,
他就用云石机金刚石锯片,
用是可以用,

主要是利用率不高,买了就是闲置,住在鸽子笼一样的高层,工具存放都是问题。

网友:
能,换个木工锯片,但是一般的木工锯片要求转速不允许太高,云石机的转速太高了,要给这个家伙减速,花十来块钱在宝宝上买个4000瓦的那种可控硅调速就行,我用的是4000瓦的调速,我都是锯木头的时候把调速的那个电位器调到三分之一的位置感觉就行了。另外,锯木头的时候旁边用夹具夹块木条做靠山,可以锯的很直的

网友:
这个比角磨机安全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利用率不高,买了就是闲置,住在鸽子笼一样的高层,工具存放都是问题。 ...

那是当然,只要会挣钱,无需买工具,都可以找人做的,自己做无非时间不值钱或者找不到放心的人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买满底板的,这种不行

啥意思满底板?

网友:
转速太高木板会糊,上有齿锯片可能会卡住反跳

网友D:
可以呀,但是得有靠山才能切直
看看我用云石机切的板材做的书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呀,但是得有靠山才能切直
看看我用云石机切的板材做的书架

为啥没有黑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呀,但是得有靠山才能切直
看看我用云石机切的板材做的书架

降速了?而且你这个板上清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没有黑边?

为啥有黑边呢?黑边是摩擦产生的,专业木工锯片是切削,摩擦不到。切直线不卡锯,一刀就完事了。我用的是40齿的。我上个帖子做的实木外壳,图片里有我用的云石机

网友:
黑边是锯片用时间长磨损不锋利了,或者是新锯片劣质本身就不锋利, 干磨高温就黑了,不仅黑边还会有毛刺乱茬,买好点的锯片,锯木板不仅没有黑边而且切割速度也快而省力,切边光滑没有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