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可调电源故障,焊接装配完成后没有输出

楼主(2021-08-23):
在某鱼买的图纸打的板,全部配件买齐焊接完成后啥都么得了,现奉上图片和图纸,求大神前来解惑
使用的是ne555和lm324n放大器,现在lm324放大器几个脚位有电压,继电器也正常工作,就是没有输出

网友A:
这东西要看原理图啊,线性的,从三极管基极倒着查

网友B:
图纸?  只3D没啥意义

楼主:
么得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  只3D没啥意义

么得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要看原理图啊,线性的,从三极管基极倒着查

没有原理图emmmmm

网友C:
指示灯不是亮了吗?没有电压?

网友D:
保险都没装,哪来的电压回路?

+ 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都没装,哪来的电压回路?

保险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示灯不是亮了吗?没有电压?

哪个是辅助电压,给散热供电的,那一部分有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都没装,哪来的电压回路?

是保险丝吗,我装上了的

网友:
你自己线画一个原理图出来。。这种没办法解决。

网友:
元件装对了么,线性调压的三极管极性选对了么,接线接对了么,自己检查吧

楼主:
30v可调线性电源,继电器两级输入一级输出

网友(2022-06-30):
NE555在电压里干什么用。

网友:
没输出?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加到功率管没有,那是最后关卡,前级的信号加到功率管的基极没有,推动管工作条件满足没有,都检查看看!

网友(2022-08-05):
哪个是辅助电压,给散热供电的,那一部分有电压的

网友:
就我看不图纸吗?我也想参考一下,我也是网上买的板子,焊接好后没有输出,或输出不稳定。

网友:
我也想参考一下,我也是网上买的板子,焊接好后没有输出,或输出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