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都带有保护板的锂电池组能够并联在一起使用吗?

楼主(2021-08-23):
2个都带有保护板的电动车锂电池18650组
能够并联在一起使用吗?《电压都是48v,都是同口板》品牌不同

要没什么要注意?

网友:
合起来用,分开来充和存放

网友:
电压相等后才能并联,充电器要换小电流那个充电器

网友:
新旧电池不建议并联

网友A:
内阻不一样的电池不能并连用

网友B:
可以并联,就是会互充造成电量浪费,同一批次同一品牌的一起并联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不一样的电池不能并连用

带保护板也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并联,就是会互充造成电量浪费,同一批次同一品牌的一起并联会好些

电池组,带保护板也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组,带保护板也会???

保护板基本都是充放口一体的,除非是那种充放口分开的保护板,两块电池有电压差就会互充

网友(2024-06-20):
我二组旧锂电直接并联用了五年,充电也一起充,单组旧锂电内阻大,起动差。

各组旧锂电池48V,容量小内阻大,还能上车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616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