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ED49R6610U 三无 夏天好,春秋偶尔能启动,

楼主(2021-08-23):
天一凉就犯病。拔下逻辑板也是偶尔能启动,拔下背光板也是偶尔能启动,不论拔下什么板都是偶尔能启动。
所以换了电源板,还是偶尔能启动。
夏天天热时正常看,冬天有暖气正常看,用暖风吹色正常看。
春秋天凉不能看。
自己修了很多次。
前几天终于找到根源了。

楼主:
发现问题是三伏天,胳膊压在电视上边缘,拔后面墙上的插头。当时电视没开机。第二天早晨发现电视又坏了。
因为电路已经修遍了,这次坚信是结构件搭铁,就把能拆的地方都拆了,最后在连着屏幕里的板子上发现了搭铁点。
天热不搭,一凉就搭。
wechat_upload162969972961233e9159fa2
wechat_upload162969973061233e929e244
wechat_upload162969973261233e9401357
wechat_upload162969973361233e956f449
wechat_upload162969973461233e96ca48c
wechat_upload162969973661233e9821ece
wechat_upload162969973761233e995aaa0
wechat_upload162969973861233e9a87fa2
wechat_upload162969973961233e9bbce84

楼主:
处理方法,见最后一图,在铁板上粘个胶带。看了二十来天,现在天凉了(对,你没看错,8月23日,东北人晚上盖棉被),也没犯病。

总结,拔下逻辑板,电源不启动,并不能说明逻辑板之后的电路都是好的。
但拔下逻辑板,电源有时启动有时不启动,这电路设计的多么混乱,没有明确有效的保护机制。

楼主:
电源之外的地方有故障,在指示灯上加个闪烁不难吧,这个干脆直接三无。

网友A:
最近刚网购了一台康佳,差点被套路,一些便宜货如康佳4K什么的,其实不是康佳,是自行组装的,和康佳一点关系没有,傍着康佳的牌子,一不小心就会被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刚网购了一台康佳,差点被套路,一些便宜货如康佳4K什么的,其实不是康佳,是自行组装的,和康佳一点关 ...

我这个是在苏宁买的正品康佳4K,将近五千无,还不如两千多的夏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在苏宁买的正品康佳4K,将近五千无,还不如两千多的夏普。

啥时候买的?我最近买的康佳,50吋,2+16G也才不到2000

网友:
电器涨价了,前两年买的康佳才一千七八

网友:
我有台海信电视也是出现无规律故障,开机有时会出现屏幕雪花点故障,有条状横纹,并且伴音出现异常,不知怎么回事最近好了,连续放一天也没出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