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注塑机手动气动注塑机桌面小型色板首饰注蜡机

楼主(2021-08-23):
      注塑机手动,小巧方便移动。需要气压驱动0.7mp-0.8mp 。 柱塞,柱塞套 连接螺丝均采用304不锈钢耐腐蚀。注塑克重0-20克(可定制100克以内,实验色板,流变实验,鸽子足环,,教学实验,小批量产品生产等等。 厂家直销,限量二十台1950包邮非偏远。 定金200元,余款货到。(坛友购买使用后发帖子讲解的退300元现金!!!) 联系方式15621080632(有使用视频)

补充内容 (2021-10-19 22:53):
恢复原价 2550元

网友A:
这个做实验的时候要不要带上面罩和防护衣?好像太空人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实验的时候要不要带上面罩和防护衣?好像太空人那样。

 带防毒面具,在穿上法拉第笼衣服

网友B:
感觉没啥东西啊,卖不卖散件?

网友C:
真有螺杆?忽悠呢,我们实验室买过一台类似的,几万块,座式的,气压提供注塑压力,料手动加入,等待融化,气缸启动把融化的料压入模具中,没有螺杆旋转塑化功能。之前看过一个手动压力式的,不需要气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啥东西啊,卖不卖散件?

你要什么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有螺杆?忽悠呢,我们实验室买过一台类似的,几万块,座式的,气压提供注塑压力,料手动加入,等待融化, ...

没有螺杆哦,那个铭牌套用的大挤出机上的。一看就是柱塞机嗯。这个一般市场价1w左右,厂家搞活动

网友D:
这个注塑料行,注蜡的话,首饰有专门的注蜡机,二手的闲鱼也没多少钱,你这个主要是模具,要是能使用首饰注蜡的胶膜就好了,可惜胶膜温度吃不住,开个铝模具特别贵吧

网友D:
这个机器很玄妙啊,只有注口头部有个加热圈,上面都没加热装置的,有点像胶枪,上面只是一个气缸像打针一样,下面的漏斗是加料的吧,每次都要手工加料,不够自动化吧,下面的铝模得有离心装置,这样可以形成空的塑料模,模具难做,得考虑气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很玄妙啊,只有注口头部有个加热圈,上面都没加热装置的,有点像胶枪,上面只是一个气缸像打针一样 ...

大师会设计小模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注塑料行,注蜡的话,首饰有专门的注蜡机,二手的闲鱼也没多少钱,你这个主要是模具,要是能使用首饰注 ...

和注蜡机一样的啊,温度0-400度调节的 60度就不会烫坏模具的

楼主:
现货20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