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G滚筒洗衣机WD-N12235D洗不动了还有非常大的嗡嗡声音

楼主(2021-08-23):
2011年买的,用的挺好,电机保十年,马上到10年了,洗衣服却洗不动了,而且还有非常大的嗡嗡的声音,衣服没洗完就拿了出来,用单脱水模式试试,发现滚筒正反都能转,低速的时候声音挺正常,脱水运行1分钟后开始有大噪音,嗡嗡的。停机后,手动转了转滚筒,挺顺的,没有异常。维修上门的师傅说电机坏了,要换电机,俩人去换650。售后说轴可能坏了,让再开机空转试试。大神们,请问是电机缺相?还是霍尔传感器坏了?还是轴坏了?

网友:
坐等大神们回答。

网友A:
电机不是保十年吗?人工费650?申请个电机自己换!!

网友:
保十年还收费?

网友B:
先确认是不是dc电机,如果是交流电机,换电容?

网友C:
感觉换台新机更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是不是dc电机,如果是交流电机,换电容?

是dd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是保十年吗?人工费650?申请个电机自己换!!

是,关键我的发票没了。里面零件的出场日期是7月中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换台新机更合理

是啊,可是想省点钱啊,米少锅大。。。

网友:
里面掉东西了吧,仔细找一下。

网友D:
想省钱,不会修,手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省钱,不会修,手洗

不会修,但是会换啊,知道哪里坏了,淘宝一买见,自己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dd电机。。。。。

什么是DD电机?

网友:
自己排查故障原因然后买配件更换

网友:
滚筒洗衣机好像轴承支架容易出问题。

网友:
先换个同型号的电容   试试  故障依旧就是电机坏了  这是小白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E:
到x宝买个DD电机霍尔组件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换霍尔也麻烦啊,要拆很多东西。要把电机线圈拆下来

我家的LG是转速慢,无力,换霍尔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关键我的发票没了。里面零件的出场日期是7月中旬的。

如此赖你过保了就保修不起了,过保的售后来修就坑你没商量。
可以把机器拆了,确认哪里故障,再淘件自己换了。

楼主(2021-10-27):
引用 网友E:
到x宝买个DD电机霍尔组件换上就可以了

谢啦。。。买的电机,当时想买霍尔组件,怕万一不是呢,来回换还麻烦就全买了。换完就好了,换下来的先放着。等再有问题买个霍尔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