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新手修好了一个石英钟

楼主(2021-08-23):
日本铃木机芯不走了,丢掉太可惜了,于是上网查原因,电池没问题,零件全部清洗了一遍,组装好试机,步进电机动了一下,不转,卸下电池就不动了,电池一通电又动了一下,就是不转。啥问题,继续查。最大的可能晶振坏了。淘宝买了一包,不到五块钱,迫不及待地卸下晶振,换上新的,试机,哇,还是和没换是一样的。累了,不修了。放了很多天。想想还是晶振的问题。可能虚焊。重新焊了一下。哇!成功。终于转起来了,高兴之余,被电烙铁烫了,顾不上了,组装好,电池通电,又不转了,这次是一动也不动了。啥问题,目前还没搞明白。呵呵,哪位拆友敬请指点,谢。

网友:
这真是曲曲折折起起伏伏的故事

网友A:
我坐个板凳!没图片呀!

网友:
淘宝买一个铃木的呗,或者精工的,也不贵

网友B:
应该是机芯缺油,会走走停停,什么都没坏

网友:
可能是芯片有问题,我有个石英钟也是这样

网友C:
电烙铁有可靠接地没有?没有的话感应电把芯片烧了亲身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机芯缺油,会走走停停,什么都没坏

塑料的不用加油。

网友:
量量线圈是不是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烙铁有可靠接地没有?没有的话感应电把芯片烧了亲身经历

相当有道理。本人也数次经历过类似惨案。

网友:
没准组装的过程有问题,拆开再装一遍...

网友:
1、仔细检查一下齿轮组,有没有蚂蚁一类的小虫卡在里面,我遇到过。
2、电池夹和电路板是压在一起的,极易接触不良,导致电池按上一瞬间通一下电,请仔细检查,不行就焊线。
3、检查下电机线圈的铁芯,是否可以活动,如果是松动的,仔细调一下位置,应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坐个板凳!没图片呀!

图片可以参考楼主的头像

网友:
还不如直接买坛里推荐的佳丽机芯呢,
除非你想研究,否则,怎么花钱少,怎么方便,就怎么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烙铁有可靠接地没有?没有的话感应电把芯片烧了亲身经历

请教没有地线怎么接地?

网友:
直接换个机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没有地线怎么接地?

我是在电烙铁铁壳上面引一根线接在防盗网上面!有些人也接在铁水管上面。或者是拔掉插头用余温焊接,这个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没有地线怎么接地?

平房的话找个潮湿的地方竖直打入2根2米的角钢引一根线;楼房的话在厨房和卫生间找等电位联结端子;如果都没有的话算我没说。

网友:
我修过一个,用烙铁焊过晶振的引脚之后马上能走,等我装起来就不走了,换晶振也一样;后来我用电吹风对着牛屎一顿吹,然后再装上走了一晚上未停。

网友:
常见是电池夹片与线路板连接问题,供电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