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旧手机充电器修复机顶盒电源板

楼主(2021-08-23):
机顶盒电源板的IC坏了,机顶盒电压正好5V,用5V2A的手机充电头代替电源板。

网友A:
去掉外壳,便于散热延寿

网友B:
原来那个巨大的电源板,居然知识输出5V1A的功率,不知道该说工艺落后还是不计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那个巨大的电源板,居然知识输出5V1A的功率,不知道该说工艺落后还是不计成本。 ...

部分机顶盒有12V的,或3.3V的,也有多路电压。观察一下电源板和主板,如果只有1路5V的可以直接用手机充电器代替,充电器电流最好2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外壳,便于散热延寿

机顶盒外壳是金属的(坏的电源板只接开关,已断开整流桥。),手机充电器还是保留外壳,比较安全。

网友C:
只有一路5V吗?机顶盒不是有几路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路5V吗?机顶盒不是有几路供电吗?

有一路12V的,可能是模拟音频运放,不接,HDMI输出没影响,就是模拟输出没声音(模拟的没测试)。

网友:
这么闷法,也用不久。

网友D:
QC2.0的充电器这样用有点浪费了。

网友:
我家的机顶盒也是电源板故障,应该是芯片老化导致带载能力变差,输出8V和3.3V两路电压,W我用路由器的9V电源再接一个3R33S模块调到3.3V代用,原来的电源板待机功率将近5W,现在1W都不到了,非常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QC2.0的充电器这样用有点浪费了。

手头上的充电器都是QC的,非QC的没了,只能拿个2.0的代替(3.0给手机用)。

网友E:
我开始也用了这个5V2A手机充电器代替,而且还拆开了边壳子散热,但半年后还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开始也用了这个5V2A手机充电器代替,而且还拆开了边壳子散热,但半年后还是烧了 ...

目前为止正常,不过这个机顶盒使用率不是很高。

网友F:
请教一个问题 有没有人接过后置那个遥控接头,没找到现成的卖,这个接好了,可以把机顶盒绑在电视机后面省电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个问题 有没有人接过后置那个遥控接头,没找到现成的卖,这个接好了,可以把机顶盒绑在电视机后面省 ...

我这个有配套的后置遥控头插上去可以直接用

网友:
我有一个遥控接头。送你,你出运费

网友:
当过某公司维修员承包了广电的机顶盒维修业务曾经天天修这类机器新大陆银河创维,一般都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个5V供电的双敏盒子,被我拿错12V电源适配器插上上,好一股糊味,打开一看里面有个三脚的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啥的烧了,还能整吗?

网友G:
电源板和控制板之间的连线可以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板和控制板之间的连线可以拔掉

旧的电源板已断开整流桥和输出。充电器5V输出,直接焊在电源板5V输出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