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0年前的康巴斯石英钟,线圈废了。

楼主(2021-08-23):
大线圈,线断了,自己动手想重新绕一个,不成想线太细了,断了头接起来,太多了,不想绕了,废了。

网友:
真牛逼,,,,买个霸王扫秒机芯吧,用的是圆钢做的导电片,感觉比薄片的好

网友:
佩服楼主,虽说没成功勇气可嘉

网友:
可以找个差不多的机芯换线圈组件。。。

网友:
掌握好力度速度,保证送线流畅,张力不要太大,配合手电钻很容易绕出来的

网友:
用了30年也够了

网友A:
丢了吧,就绕线的时间和精力,够买很多个了,一个康巴丝也就10多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丢了吧,就绕线的时间和精力,够买很多个了,一个康巴丝也就10多元

康巴斯什么的质量不咋地,,,,,我买的都是霸王的,,使用很多年,一直都很好

网友:
家里的五羊石英钟,80年代的,不是电路板而是金属片的,修了几次后最红换了个机芯,现在还在使用中。

网友:
手工把这个线圈绕好,你就炼成东方不败了。

网友:
就不应该拆的,线太细了,拿高压电容储电打一下,能通就用,不能通就多打几下

网友:
无图,不知什么型号,要是过去那种铜齿轮的最好还是修好,那种机芯质量是真的好

网友(2022-04-30):
引用 网友B:
康巴斯什么的质量不咋地,,,,,我买的都是霸王的,,使用很多年,一直都很好 ...

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康巴斯机芯能用到现在都不坏,轴都是钢的,框架是铝的,用一节2号电池能跑3年

网友C:
现在什么牌子比较好想买个来用

网友(2022-07-01):
引用 网友C:
现在什么牌子比较好想买个来用

霸王机芯,,,不错,,大约十几元一只

网友(2022-10-24):
在闲鱼上买过两个康巴斯老机芯,带电摇摆的那种 收藏了

网友:
直接换电波钟机芯么好了

网友(2022-12-08):
国产霸王机芯不错。

网友:
楼主 毅力不错了,勇气可嘉啊

网友:
买个机芯直接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