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个HA1392迷你功放,免费送6套板子

楼主(2021-08-23):
HA1392是很古老的IC,工作电流很小,音质不差,一块多一片,值得玩一玩。

用的是官方原理图和参数,AD画好原理图,根据手上的原件选择好封装,准备好就可以导入到PCB里面
摆好各元器件的位置,最终PCB尺寸设置为7*7.5cm,正面散热片位置预留2.5cm,也可以用PCB本身散热,使用强度大的话可以安装在底部加大的散热片

面板用了同尺寸的PCB,把原理图画上去做装饰

实物还是挺漂亮的

焊接好原件

装好面板的样子,顶部的接口

电位器

接个12V1A的电源就可以工作,实际使用推索尼棕盆音箱看电影听音乐发热还行,音量适中大部分时间工作电流没超过0.2A,相当给力。

有6套PCB可以送,每人2套不包邮。

网友A:
挺漂亮,就是芯片太老了,怎么不玩D类

网友:
二十来年前看无线电杂志的广告,通过邮局先款邮购了片新的1392,好像几元钱一片,一直吃灰,前两年论坛里卖旧物,送给坛友了。

网友:
这片子以前ISA声卡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漂亮,就是芯片太老了,怎么不玩D类

D类更没特色吧

网友:
好像,以前彩电会用这个块子吧,10%失真度。其实以前这种失真度,耳朵也不是那么容易听出来,声音粗犷。还是可以的。双otl。

网友B:
1392极限电压16v,给12v供电就行了,15v高了,不安全,1394用15v供电没问题,5.8w的功率。家用,车用录音机上用的多。

网友B:
敢问楼主,有TDA1521的板买两片,单双芯片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92极限电压16v,给12v供电就行了,15v高了,不安全,1394用15v供电没问题,5.8w的功率。家用,车用录音机 ...

看规格书1392最大是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有TDA1521的板买两片,单双芯片都行。

没有这个IC就没有画这个的PCB

网友:
我喜欢东芝的TA7240AP 功放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IC就没有画这个的PCB

自已不会画,想买现成的,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规格书1392最大是20V

没那么大,1394好修了是18v,1392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大,1394好修了是18v,1392低点。

1392最大20V,15V没问题,规格书应该不会写错。

网友:
我缺的不是PCB,是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1392最大20V,15V没问题,规格书应该不会写错。

也可能是我记错了,早年修车机用的多,别处用也没让电压超过1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我记错了,早年修车机用的多,别处用也没让电压超过12伏。

昨天用一个19.3V的电源串联两个二极管用了一晚没问题,就是发热有点大,量板子电压18.5V左右。

网友:
8x年,家里的康艺收录机功放是TEA2025E,烧坏后,换的就是HA1392:lol:

网友:
谁说D类没特色,D类唯一特色就是没有特色,原声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