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苹果airpods;妹子的蓝牙耳机总断连,研究拆解换电池~

楼主(2021-08-23):
妹子的水果说总断连耳机吃灰好久了。
送来玩玩

网友:
杨总厉害了,帮各种妹子修。

楼主:
初步研究拆解成功,小电池内阻巨大。
电池有待选择哪家的好。是否原装就不知了~

网友:
这么大的内阻

网友A:
最近收到一个淘宝特价版送的蓝牙耳机,原来里面是这样了。

网友:
苹果这电阻,我惊到了

网友B:
技术厉害了,这个电池找人换好像是100一边,自己换还是要便宜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厉害了,这个电池找人换好像是100一边,自己换还是要便宜不少。

熱心會員 还不知哪家电池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收到一个淘宝特价版送的蓝牙耳机,原来里面是这样了。

正品是这种电池,其他都不是

网友:
容量小,放电电流不大

网友:
杨总工具齐全呐,这个电池内阻测试仪价格不菲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熱心會員 还不知哪家电池靠谱。。

我也在找,我的苹果笔电池也不行了,充满只能写5分钟的字。外壳是胶水沾死的,钳子扒开,又买了新壳,电池还不知道哪一家的靠谱

网友:
妹纸用得很废啊

网友:
手艺不错,有耐心!!!
这个旧修好自己用,买个新的送妹纸嘛~
肯定有惊喜

网友:
楼主你那个热风枪咋样,小型的?

网友:
想不到原装货也会坏呀,而且电芯好贵

网友:
有钱人的玩具,高仿的200不香吗?

网友:
水果的就是贵

网友:
beats 的耳机有一种 是两节焊在一起的

楼主:
做的也确实不错,无线版做这么小。效果也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