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接头浸锡,有多高含量的锡条?

楼主(2021-08-23):
   业余做些配电柜和控制柜,电线接头(包含线鼻子)需要浸锡,多高含量的锡条比较合适?

网友:
电工焊接用锡条就可以了.要便宜可以收一些电子厂的锡块

网友A:
 锡的含量多少不是问题,问题是一定要有不低于6%的银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的含量多少不是问题,问题是一定要有不低于6%的银才可以。

淘宝上卖的好像基本都不含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卖的好像基本都不含银啊

买点银块按重量投进去混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的含量多少不是问题,问题是一定要有不低于6%的银才可以。

有铅不用银的。
一般50%以上锡就能接受了,标准是63%+37铅。。

顺便说一下,老外是不烫锡的,用镀锡镀锌铜管压好就是了,有条件的用带胶热缩管。国内正规电网这样的企业大电流也没见烫锡。烫锡的确能接触好抗氧化,但老外好像对螺丝松了电线不能乱跑要求更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的含量多少不是问题,问题是一定要有不低于6%的银才可以。

好家伙,这里面还这么多讲究,长知识了。

网友:
云南个旧产的60%锡条就行,含银的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