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从梯子上摔下来是什么感觉?

楼主(2021-08-23):
一、从梯子上摔下来的感觉

之前说过,最早用的这种四折梯,伸起来3.7米左右的高度,在一次安监控时,梯子全部展开,还是有点矮,于是扶着墙,继续上,当我扭过身来准备抓原来身后的线时,梯子滑了,瞬间的细节记不清了,只听到梯子滑的声音然后我就蹲地上了,应该是后胸与梯子的横杠脚踏隔上了,因为拍片的结果是胸椎16/17节骨裂,当时的感觉是,全身肌肉一阵阵收缩,半蛐身子侧躺地上,快速呼吸(感觉身体已经自动呼吸了,个人已经不能控制了),憋的慌,怎么喘气也是缺氧,当时想到了抖音上的一个视频,一名亚美尼亚士兵在战壕中哀嚎,我当时侧躺在地上与他一样,肌肉一收缩我就自动的”嗯………………“
【事后分析】爬梯子前,一定要确定梯脚的固定性,本身那个靠墙的地方是有排水沟的,梯子卡着排水沟上面的缝挺结实,但摔的地方是在门旁边,门旁边没有沟,而且水泥地面刷了绿漆,加以梯子使用时间有点长了(好像是2015年买的,而事发于2020年9月),梯子下面的防滑橡胶早已棒棒硬了

【事故后果】进医院拍片拿了两个喝的药及膏药花了1000+,然后我赶紧回家躺着休息了,躺了一个月左右,到今天马上就一年了,然而我还不能跳,平趴在床上不能反屈腰,也不知道哪里疼,好像是腰与后胸之间有块肌肉疼,这种疼是身体不能承受的。期间不能再出去赚钱,明里暗里,亏了多少钱,加上这个伤,怕是随终身了~

【梯子高度】经过实践,买5米左右的梯子最有实用性,6米的除了太高外一般太重,5米左右具备实战性了,基本啥也能干
【四折梯实用性】那个3.7米的虽然能放进轿车后备箱,但长度没有达到5米,太矮,有很多活干不了。再就是这种关节,打开时,每45度一卡,关闭时可以一半到底,四折梯上面有三个关节,每次使用都卡卡的在这里开关节,挺麻烦的反正,总结为不好用,不要买。

二、伸缩多功能梯怎么样?

我买过正优的这种2.9+2.9的多功能梯,结论就是:千万不要买,一点不好用。缺点是一个人是玩不了直梯的,因为太重了,当它全展开后,一个人搬不动。全开当人字梯吧,说是各种加固走到头之后也感觉风之摇摆,我在厂子摔着之后,这个梯子就扔那里了,当再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哪个工人用梯子乱放让叉车给压坏了,而且这种操作很麻烦,这种就属于买了就后悔,不实用级别。想想还有3.3+3.3,3.7+3.7,2.9+2.9的梯子一个人都玩不了了,后面的全是扯淡的产品。

三、伸缩直梯怎么样?

还行,现在还在用,我买的是5.5米规格的,前面说过了5米左右听梯子就能干活了,这个梯子最大的优点是折起来,取掉顶部的勾子,就可以放在轿后的后备箱,去乡镇干活必须带它(本文开始提到的四折梯,为啥买3.7米的?也就是考虑到能不能放到汽车后备箱这一条),它的两个勾子在钢结构大棚里干活,增加了安全性,最起码梯子不滑了,而且这种还带两小轮子(如果不带可以找客服要,免费寄的),拖拉着方便,它重约16kg左右吧,一个人拖着感觉还是重,但体积小,能放后备箱,现在还是我的主战梯子,如果说缺点的话就是不能当人字梯,像有的门店室内装修,还有吊顶啥的,这种直梯不能搭墙,就得用人字梯

四、伸缩折叠梯怎么样?(内容有争议,后面有更新

今年4月份在抖音盛世鸿程家买了这种梯子,是400元包邮,这个卖家的价格是非常实在的。而且视频中他也说了他自己用了好几年,这种结构是最实用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安全无小事,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这种梯子的安全性是不合格的!

这两张图是我拍于今天(2021年8月23号)上午的,中通兄弟让我帮忙把15张规章制度挂墙上,自然要将这种梯子展开,没想到刚爬到一半,关节反折了,吓尿!!给卖家说明了情况,说换个新梯子,我说不敢用这个了,就退款吧(购于2021年4月应该是),我是非常相信盛世鸿程的,这个人非常实在的,他自己用的就是这种梯子,那么他觉得这种梯子好用放心是因为事没出在他身上,现在出在我身上了,是个例还是这种关节存在安全隐患?于是我到淘宝搜搜这种梯子,一个名叫《福泰梯具工厂店》的梯子店里有个评论,大家自己看

上图中的卖家说是因为没卡到位???这个梯子其实是一个内梯+4个梯腿组合成的,那个内梯与我开篇讲的四折梯是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上面也是这种关节,这个梯子直起来后,关节是自动卡到位的,无论正用还是反用梯子,关节都不会再拆弯,而上面的情况属于反折,明显就是关节质量不到位,咨询了一位卖梯子的说这种关节不超过50元,质量存在隐患!我遇到了这个情况,别人也遇到了,如果你正在使用这种梯子,那当直梯使用的时候,看一下上图,如何自保

所以淘宝上所有这种梯子全是不能买的,除非拿生命开玩笑。刚才又提醒了卖家一次,因为这玩意儿要是贪上人命,打起官司来,抖音上赚的钱都不够赔的,但卖家说是机械就有故障率,2000的梯子也是可能出问题的,66万的奔驰也可能漏油,虽然这话听着是没错,但结合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梯子关节的安全隐患还是很大的,大家自己掂量
【补充】:关于这种关节反折,与销子没卡到位是否有直接的关系?

可能还真不好说。因为之前没有认真研究过这个关节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在本文末尾刚加入了雷都捷特关节的原理,这样回想一下的话,顺道从淘宝找了张截图过来

看这个销子,似乎它就是承力所在,如果这个销子没有自动回弹,关节确实可以反折,种开篇讲的4折梯我用了好几年也是一样的关节就从来没有反折,而这个梯子也用了4个月也没事就是前几天出事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当时这个销子没有回弹正确到位导致的?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可是当时没拍这些细节照片

这是摔倒后,拍的第一张图,是远拍,然后放到图片真实尺寸来观察的,现在这个特写还不能确定销子是卡到底了还是卡在中间了(有没有销子卡到位了,但滑了,导致反折后把销子推到中间了?全怪我当时没注意这个细节,没有拍高清大图,导致现在你说它安全还是不安全?)不过大家如果还在用这种梯子,一定要确定这个销子卡到底,这个事只能说是待议了,毕竟这个梯子便宜才400块钱,而且轻啊,才11kg,而雷都捷特竟然小40斤,这真是太耗体力了尤其是单兵作战的!!

无意间又查到一个差评,这个关节我记得开合后是自动卡住的,怎么一有损坏就说卡扣没卡到位?

五、伸缩折叠梯实用性怎么样?

如果不考虑安全这一层,那上面的梯子就只有一个缺点,就是折叠后太长(大约是1.53米)是不能放后普通轿车的后备箱的,但放到内部还是行的,如果你是面包车自然没有问题。除了这个缺点就全是优点,比如说:
1.我现在的一楼屋顶高3.68米(直观上感觉很高),这个梯子的人字梯展开后,我1.7米的身高,上去后轻松换屋顶的灯,像新装修的店,给吊顶上安东西也方便
2.直梯使用5.1米,大活小活全能干,关键是这个东西还能伸缩,具体操作大家可以看淘宝的视频很好用的
3.重点只有11.3kg左右,就是我搬着感觉挺轻,但16kg那个5.5米的竹节梯就感觉太重
4.内梯可以抽出,像有小高层那个屋顶我没量过但不高,只用小内梯就可以干活的,而小内梯很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很轻!用着就是方便!
5.可以架在楼梯上,因为两边可以独立伸缩
6.稳固性方面,人字梯上到顶后感觉不太稳固,但感觉也能用

就是今天突然关节反折来这么一下子着实把我给吓一跳,再加上淘宝上也有人遇到类似的事情,这让我下决心弄个好的,哪个好呢?我首先想到了JD自营,有事好找他负责,这就看到了雷都捷特1899的梯子,如下图

这款型号是15422(1899元),类似的型号还有12322(2899元)、16522(1499元)、11522(1599元),这几款都是5步梯,直梯高5.2米左右,重量在17-18kg,比我的5.5米的竹节梯还要重,这个重量算是缺点,但安全与重量不可兼得了,没办法,这几款产品的关节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安全性方面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其它的小功能设计上

1、11522,有扶手工具架,如下图

就是上图这个东西,这上面好像还有磁铁,还能扶,实用性不好说,反正送的总比没有强,这个小东西单独买好像得200左右,11522的锁扣就跟上面提到了四五百的折叠伸缩梯一样

2、16522,这个不支持扶手工具架,可能区别主要是锁扣换成了旋扭?反正JD没货也不考虑了。
3、15422,这款的区别也是在锁扣上,升级成了塑料按压式锁扣,而且不支持扶手工具架,这个地方值不值300大家自己掂量
4、12322,小3000元虽然心里知道与医药费相比不贵,主要是它4个关节是一样的,看这个主要是又恢复了支持扶手工具架、还增加了工作踏板,踏步加厚,梯子也重了2斤

六、是不是贵的梯子就100%安全了?

查了下18301也是这种伸缩折叠梯,图上的情况是开焊了,我用了4个月的四百的梯子倒没开焊,就是关节质量不行。可见,这贵梯子也不是完全的靠谱!

七、其它梯子

这种梯子我没用过,但这个外形的我用过,最早买梯子没经验直接到五金店买的这种外形的,是大铁关节,一当直梯就完蛋,中间的关节根本不具备承重,而且买梯子多考虑折叠后能不能放入汽车,所以这种的在后期从来没再考虑过

这种梯子最早干监控没家伙,借过别人的,这个安全性应该没事,主要是太长了,汽车是放不下的,我看干电工水电暖的有很多用这种的,人家有小卡车没事。

这种的家里有个高的,上去之后晃晃悠悠的,没有安全感,而且质量也差,这种的就不是用来干活的,属于垃圾产品

木工梯子,相信大家都用过,店铺装修时经常临时借他们的梯子用用,虽然感觉不太结实,上去之后感觉挺好,这种梯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轻,人站在上面可以用腿控制它行走!行走!行走!一般人都自己造这个,没大见有买这个的。

脚手架,没有买的,都是到劳务市场租,一天几块钱,主要人家给你送过来赚你个运费。这个东西看上去挺结实,上回安监控,借他们的脚手脚上去,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来忘了,用力空了还是怎么着晃了一下,整个架子晃动,差点从上面掉下来,可见,安全在于意识,而不仅仅在于梯子的形态!!

这种车我没用过,见我的客户自己用过,他是养殖厂自己安监控用的这种车,淘宝搜了下2000元是订金,10米升降的是2.35万,不是平民产品不考虑了

八、最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产品推荐,感谢分享……

九、补充……雷都捷特

写文章时,下单了雷都捷特11522(送个工具架,作工挺好的,但说实用性日常不一定用到)

在快递那里还没搬回来的时候就有点后悔了,因为有点重,如果一个人玩不了它(比如拉直了竖不起来或费死个劲,那这还怎么玩?)

用手扶着梯子竟然有19.5kg重,里面夹着那个工具架,也挺重的,官方的净重是17.76kg

在抽内梯的过程中也是晃荡,感觉质量好像也没那么好?我为啥要求梯子达到5米呢?因为有网友说4米正好,这要看你的工作环境,如果是室内作业,4米高的4步梯就可以了,而5米的显得多余,除了重平时也不一定全展开,但你要是到室外作业,一个钢结构大棚高10米的话,你的4米的梯子能将摄像头钉多高?3米?想象一下,10米高的建筑在下面3米处安了一个摄像头,是什么感觉?如果是5米的梯子干大活都可以了,再高的话就非常危险了,应该叫吊车了

人站在上面,稳不稳?稳!比之前400元那个类似外形的稳多了也不晃荡,它的脚垫是全包加厚的(单脚垫购买就99元),喇叭脚是从第四步开始往外喇叭的,而原来的400的这种梯子是从第一步开始喇叭的,所以它的八字宽,稳当

上次400元类似的梯子是关节反折了,这个关节的原理来看一下,是通过两个钢棍插入,这种原理一看就明白,所以这种关节是绝对安全的,就是梯子太重了,一个人将就着也能玩,日常室内安监控,搬这么重的梯子来回移动,可以说整个工作中90%的力气消耗在了搬梯子上,所以我觉得这种梯子让我犹豫了,不用吧别的不安全,用吧太重费工,但是欣赏这种关节,我寻思再找一把轻的梯子,但要这种关节的,我看有没有……

关于这种梯子是4个外腿+1个内梯组成,这种内梯像那种传统关节的,想要完全伸直,大约需要卡三下(45/90/180),就是需要我们操作那个关节的卡扣3次,而这个只有两档(45/180)倒是方便一些了,总结还是太重了,这也是缺陷?

十、送货中……新梯

这种梯子有普通款358与加厚款428,啥区别介绍页也没说清楚,但有个细节,就是我们最关注的关节设计,这个是内推的,跟雷都捷物是雷似的,这种关节是肉眼可见的安全,还轻,才12kg左右?而原来的是11kg左右,如果是这样,这就是我要找的梯子,这个喇叭腿是从第二步开始喇叭的,原来400元左右的是从第一步开始喇叭,雷都是第四步喇叭,所以这个应该属于小加强版,已经下单子,等着收货,买它主要是雷都太重了,不太适合单兵作战,至于安全性,上面分析了,这个关节才是关键所在……

遗憾了,那个智障卖家连自己梯子的外形都不确定,我问他关节是这样的吧,他说他不确定,因为我看他图上写了“瑞居”,而我查着瑞居的梯子上千块钱!!他才卖三四百,所以我要确定关节是什么样,他说他不确定??他的图完全就是盗的瑞居的,卖家一问三不知,空欢喜一场!!

十一、购梯总结

1、竹节直梯

就是上面说的5.5米的这个,我买的是正优的,正优梯子在介绍中说有的竹节梯是有缝管,这个缝处容量弯折,他们的是无缝管,所以建议大家买无缝管的竹节直梯,这个直梯,最大的优势收缩后高1.1米,能放进汽车后备箱,而且这个体积小,能拉长能缩短,顶部还有挂勾,挂靠很安全。虽然重了些(16kg+)但也证明了其安全性,上面还有小轮子可以在钢结构大场地中拖着它走不至于太累

2、“小巨人”铝合金梯子

叫小巨人可能这种梯子最早是小巨人品牌发明的?400元左右的梯子收缩后高1.53米左右,后备箱是放不进去的,放前面是可以的 ;能直能人字,尤其是室内作业非常有用,这时候那个竹节直梯就不行了,它只适合在野外或钢结构大棚这种粗糙的地方工作。这种400元的多功能梯子,好处在上面讲过了,缺点就是不太稳当,那个雷都捷特的稳当,价格先不说,那重量不太适合单兵作战,这个梯子唯一让我选择的理由就是轻,这一点非常重要!

3、未来

如果有一种20斤重,5米长,类似于雷都捷特关节的梯子就完美了,希望以后出了这种产品,不过人家说这是专利,虽然如此,但我发现稳耐、瑞居也是这种关节,但它们的重量并不比雷都捷特轻,所以,轻还是要保持的,专利关节也要,坐等AT……

网友A:
一定要注意安全。。
虽然说穿好鞋的重要性非常强(穿511作战靴徒手跳下7米问题不大,需要经过长时间训练),
还是注意防护、注意安全。
大部分受伤人都是懵的,都说很清醒的但是不知道怎么了。
这属于选择性失忆的一种,一定不能那样。。

网友B:
伤到胸椎骨若是伤到里面的脊髓神经很容易高位截瘫
摔倒后脑勺很容易over的
这种劈叉的梯子我看到他们都是中间栓根绳子用,根据杠杆原理那个关节处受力很大的,拴绳子最实用

网友:
我用的是类似第七种黄色那种 2.5米的 当时五金店买的 100多点 基本上就是铁皮卷的 能当直梯用 关键是放面包车里面正好放下

网友:
每次见中国电信的五十铃维修货车,车顶都是绑着一张4-5米长的大竹梯,当然它的关节缠了很多铁线加固的,像绑腿一样。梯子还是传统的好。

网友C:
楼主这么讲究那只能买胡奇推荐的稳耐楼梯了,
那是非常贵,
我买的你的第一种楼梯4.7米长4折,
当直梯一定要在顶上固定一下,装个挂钩也行,你那个伸缩梯觉得好,其实就是有挂钩,
另外这种伸缩梯,普通两轮电动车也能带着走。
所以安装工人用的很多,
摔的也不少,
当人字梯可以在中间绑个绳子,
还有你说的晃晃悠悠的楼梯,
家里换灯啥的好用,
比踩凳子强多了,
我家亲戚有个老人就是踩凳子换灯泡,
摔倒了。
导致晚年身体不太好
我就买了这种普通楼梯来代替凳子
普通铝合金人字梯也用过,
后来被工人给偷没了,
不管啥梯,
安全是第一位的,
可以在身上穿上安全带和快挂,
固定在可以挂住的地方,
或者先在墙上打个挂扣也行。

网友D:
关乎安全的工具还是要买好点的,我买的稳耐的除了重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么讲究那只能买胡奇推荐的稳耐楼梯了,
那是非常贵,
我买的你的第一种楼梯4.7米长4折,

稳耐MT17CN好像是五步梯,1799-100元券是1699元,最终买了雷都捷特的11522,-50的券是1550拿下还送个工具架,评论中有人说它比稳耐的好,没细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伤到胸椎骨若是伤到里面的脊髓神经很容易高位截瘫
摔倒后脑勺很容易over的
这种劈叉的梯子我看到他们都是中 ...

人字梯拴绳子正解 ,当直梯一定要头部装挂钩,或者上去就绑住绳子,下面有人扶着,草地泥地可以打地钉固定,另外各关节,各梯级使用前检查是一定的,命在自己手里,可以说干一年活挣的钱一摔就能全用光。

网友D:
晃晃悠悠那个你可以买个利快或者雷都捷特试试,你会改变看法的,我一个利快十年前买的一千多块,基本每天都用,从来没出现你说的晃晃悠悠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稳耐MT17CN好像是五步梯,1799-100元券是1699元,最终买了雷都捷特的11522,-50的券是1550拿下还送个工具 ...

看胡奇用的好像都好几千元一个,轿车装不了,得专门的面包车顶上装楼梯的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注意安全。。
虽然说穿好鞋的重要性非常强(穿511作战靴徒手跳下7米问题不大,需要经过长时间训练) ...

记忆还没来得及存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注意安全。。
虽然说穿好鞋的重要性非常强(穿511作战靴徒手跳下7米问题不大,需要经过长时间训练) ...

小学时从大概1米6高跳下,就跟玩一样,一点感觉都没。
现在1米都不敢,试过震得脚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胡奇用的好像都好几千元一个,轿车装不了,得专门的面包车顶上装楼梯的架子。 ...

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晃晃悠悠那个你可以买个利快或者雷都捷特试试,你会改变看法的,我一个利快十年前买的一千多块,基本每天都 ...

感谢,刚才下单了雷都捷特,我搜搜看看利快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乎安全的工具还是要买好点的,我买的稳耐的除了重没毛病

你这真是大手笔,四步梯,六步梯都有了,那么问题来了:利快、稳耐、雷都捷特,哪个好呢,选择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乎安全的工具还是要买好点的,我买的稳耐的除了重没毛病

稳耐MTC-22CN是五步梯,重21kg++,雷都捷特的五步梯才重17kg+,稳耐的22CN的踩梁是双卯固定,雷都是焊接,好像稳耐的更稳一些,但这玩意儿我估计如果全直起来,一个人架不起来,这是最要命的,当然我没用过只是猜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耐MTC-22CN是五步梯,重21kg++,雷都捷特的五步梯才重17kg+,稳耐的22CN的踩梁是双卯固定,雷都是焊接 ...

4步最常用,看你需要的工作高度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看我帖子里面的不锈钢薄壁管人字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937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