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48v的18650电池组.装车空转能用.上路开没200米没电.插头重插又能开200米

楼主(2021-08-23):
有个48v的18650电池组.装车空转能用,一上路开没200米没电,插头重插又能开200米。应该是电池保护板问题
在想不能用了,那能不能用来给18650充电,13串的要13个电池才能充,还是接个四五个也能充呢???

网友A:
测量下看看哪一组电压低。看看所有的电压一致性差多少

网友B:
电池内阻大,负载拉低电压保护

网友C:
可能有一组电池电压低,均衡一下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内阻大,负载拉低电压保护

换电池还是换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看看哪一组电压低。看看所有的电压一致性差多少

想差多少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有一组电池电压低,均衡一下再试试

如果电压一致那就是 板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电压一致那就是 板问题??

这个电池第一次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