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字库怎么做U盘呢?

楼主(2021-08-23):
这是一块360N4S的主板,想拆了字库做个U盘

不知道买什么主控板合适呢?没做过U盘,有大神知道吗??

拆下来,清理干净

网友:
emmc的字库,,,拿NS1081主控板开呗

网友A:
如果楼主是练手的话,不要买太贵的板子,就买个安国2.0的那种EMMC的主控版就行了,便宜,而且还稳定一些,就是速度慢点,NS1081因为电压问题,会让部分EMMC发热大,并且会烧EMMC颗粒,主要就是稳定优先,避免后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是练手的话,不要买太贵的板子,就买个安国2.0的那种EMMC的主控版就行了,便宜,而且还稳定一些,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