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又玩海力士3D系列-海力士3DV6初体验

楼主(2021-08-23):
首先,如果你看到这里期盼用58H开出来的话,那么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2258H不能开海力士V6--至少目前是如此,2258H老老实实用海力士V5:lol:

话不多说,直接上盘,2259xt+2颗H25T3TM88C(盖标片)

单颗1T 2CE 1ce4die,双贴一共2T 4CE 16die

带着一点期望开好了卡

测速~桥接是1153e,所以写入不是很高

至于掉速嘛,2259XT都知道啥样,三分之一盘掉速

网友:
调皮字数补丁

网友:
工具我有,早就有了

网友A:
3DV6要用2259H才行吧

网友B:
59系列是不是掉速比58系列还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V6要用2259H才行吧

目前已知的应该就是2259xt,2263xt可以玩海力士V6,58xt我尝试了一下用海力士V5的固件好像也能开V6,稳不稳定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9系列是不是掉速比58系列还惨

59xt比58xt要好一点,大部分时候差不多

网友A:
3DV6能上2263XT的话那还是上2263X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V6能上2263XT的话那还是上2263XT吧

确实,但是2263xt只能开最大1T,并且2263xt的板子也只能4贴BGA132或者2贴BGA152,海力士的新颗粒都没有BGA132的了,大概512单颗的V6双贴2263xt才能得到最大化利用吧

楼主:
不知道V6会不会有316的颗粒,海力士的P31/PC711用的都是BGA152

网友(2021-10-28):
请问这个海力士盖标片是什么情况,假的吗?

网友(2023-04-29):
老哥,还有颗粒卖吗?我也想整两个H25T3TM88C

网友(2023-09-28):
我还有几片3DV6,没找到合适的板子。

网友(2023-10-29):
幻隐的2T m2sata 读不了盘也格式化不了,主控、闪存分别是sm2259xt和H25T3TM88C,跟你的方案是一样的,请问能开卡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