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推荐个3.5寸硬盘盒或易驱线

楼主(2021-08-23):
原来选中婊王的S3300 ,结果发现缩的面目全非。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575
https://tieba.baidu.com/p/6080635699

还以为是升级,没想到是NS1066,却号称支持6G,虚假宣传差点上当。
还不如旧款的,关键还死贵。

网友:
我也中过飚王的招,ns1066,垃圾的要死

网友:
我选择绿联,怎么说呢,起码还中规中距吧,用的是1153E,搭配HGST的10T氮气盘仓库用着,没觉得不好使。
也许是数据塞多了,弹出后,不会自动关闭了,要等长时间才会自动关,不是休眠的那种。盒子好不好使,先看电源。
12V2A是起步,我个人觉得3A最合适。

网友:
蓝硕有一款全金属的,内外框都是金属的,100元不到。

网友:
可以咸鱼收西数的元素拆盘盒子,收了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少年为什么想不开要用3.5的盒子,硬盘座不香么,或者弄个支持SATA排线外插的盒子或ESATA盒子,哪个不是直通主板全速运行,而且没有芯片转换的问题

网友A:
最差整个抽取盒,35块包邮的大把,朝5.25位置一塞完事,退盘只要系统里弹出就可以开锁取盘了,有台式电脑和5.25位置的话强烈推荐,没有的话收纳盒+SATA排线外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差整个抽取盒,35块包邮的大把,朝5.25位置一塞完事,退盘只要系统里弹出就可以开锁取盘了,有台式电脑和 ...

机箱满了,桌面也很挤。多出一个硬盘,所以只能选个最空间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箱满了,桌面也很挤。多出一个硬盘,所以只能选个最空间的方案

收纳盒方案你可以直接把盒子当垫脚的,还可以增加稳定性,我九块硬盘都可以塞在同一个箱子里……

而且你这样在外面增加两条连接线会更麻烦,市售的移动硬盘盒专用12V电源大多都是欠压产品,长时间运行鬼知道会不会烧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纳盒方案你可以直接把盒子当垫脚的,还可以增加稳定性,我九块硬盘都可以塞在同一个箱子里……

而且你 ...

收纳盒早搞了就是接线不便。

网友:
硬盘收纳哪儿有这个靠谱。

网友:
硬盘箱我也搞过,但是因为我这边南方空气潮湿所以没法用,箱子300多买的直接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