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刷卡器(HCE-412U磁卡阅读器)

楼主(2021-08-23):
就是这货,主要是想拆单片机,看到帯屏的或是可能有单片机的就忍不住想拆

很好拆

主板上有个巨大的单片机。网上查了,是个台湾牌子,51系列。不知性能如何?是不是和STC系列一样的玩法?有知道的朋友说说看。
还有这个红色编码开关,有点意思。

另一块IC好像是4位模拟开关

另一块小板上,有个4运放,还有个好像是与非门。

小板另一面还有个4运放

最后就是磁头了,没什么意思,就不拆了。

拆完了想起还没有试一下好坏,直接插好线连电脑

找了张磁卡,可以读卡,是好的。

下一步看能不能把这个单片机用起来,刚接触不太懂,有懂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没啥用了,现在没人用磁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用了,现在没人用磁卡了。

用得少了,还是有,我手里就有还在使用的磁卡。

网友B:
这玩意正反向是如何区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正反向是如何区分的?

正反无所谓,信号很短单片机会全部储存起来然后识别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无所谓,信号很短单片机会全部储存起来然后识别方向

这个反刷没反应,我猜开头有标志信号,读不到标志就不工作

网友:
我家垃圾堆里也有一个这样的刷卡器